[应用相关] TM32断电后往闪存存储一个数据的时间是多少

楼主(2015-06-30):
STM32F103VCT6断电检测低于2.9V后进中断存储数据,数据想存储在FLASH的空白区间,请问存一个8位数据花多长时间,存储32个8位数呢?

网友A:
之前如果擦过就很快,几微秒,主要是擦除费时间.

网友A:
如果想更快可以考虑vbat暂存.

网友B:
很快的  US 级别的。

网友C:
这个准确的数据看数据手册,活着据实际量。

网友D:
uS级,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