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的电源芯片TPS62110的问题用于讨论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6-30):
这个是附件的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其仅有一个BGA封装的,在画PCB图 的时候就悲催了,现在做的板子回来了,请高手焊接了两片的,一通电测试的,悲催了,不管怎样检查都是没有输出的,也不能正常工作的,更悲催的是在我的DC12V输入的保险丝处,直接将输入的12V拉低成1.03V,开始检查了周围其他电容电阻及稳压管的,都没问题的,最后就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该闲篇的没有正常工作的,将其用热风枪拆掉,再通电测试的12V就正常了。。

楼主:
最后结合芯片的一检查的是封装的问题的。。我的PC版封装跟芯片的管脚分布顺序刚好反了。。
这个是芯片的顶视图的

楼主:
然而我画PCB版时的封装参照该资料后边的画的,最后出来的就悲催了

楼主:
这两个的顺序的刚好反了,现在我不得不飞线连接了。。

网友A:
这不是BGA封装啊

网友B:
BGA封装可是不好焊的

网友C:
这个叫QFN封装   BGA的话    就不是光用风枪能解决问题的了
QFN可以用烙铁在芯片和焊盘上上锡然后对准后风枪吹上去搞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然而我画PCB版时的封装参照该资料后边的画的,最后出来的就悲催了

其实datasheet里有说明这张图是bottom view的!

网友E:
楼主给分享的这个资料的还是非常大的作用,,在画PCB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管教分布的,错了的话在焊接调试的时候就是非常麻烦的。

网友E:
特备是这种BGA封装的个芯片的,本身封装非常小的,焊接就不好焊的,搞错了在不重新制作PCB板的前提下,就必须飞线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