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的驱动

楼主(2015-06-30):
装了好久了,换了好多驱动,都没有装好。各位大神,可否给我一个stlink的驱动,我的电脑是win7 32位机。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开发软件啊,IAR,了KEIL了,上面带的有。

网友B:
开发软件的版本是不是有点低了

网友C:
从ST官网上下载驱动: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60219
指定路径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ST官网上下载驱动: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60219
指定路径安装。

谢谢 我试试官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