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5-06-30):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用直流稳压电源给板子供电,开电后,稳压电源的电压会被拉低一些,则调大稳压电源的限流后电压输出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上电后电流不足,所以为了达到你需求的功率把电压拉低了,P=U*I,需求电流大了,电压自然就低了

网友A:
你可以看看电流显示,应该是上电后电流达到你提供的最大值了

网友B:
用稳压电源供电 首先 预估 自己的板子大概需要多少电压 多少电流
然后调节电流 电压
再供电
电流 一般设置 多0.5-1倍 如果 有大功率器件 再放宽

网友C:
板上有较大的滤波电容上吧

网友D:
现在用PI调节,还达不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