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设置GPIO_Mode_IPU 有什么用

楼主(2015-06-30):
中断的配置里面有: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口设置里面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我想问的是,这两组设置必须同时存在吗?

网友A:
如果选择某个IO口作为外部中断的触发信号,就必须配置这个IO口为输入模式,不然无法触发中断

网友B:
你设置的是该IO口的 内部上拉,当出现低电平时候 检测到下降沿 就可以进入中断了。

网友C:
PB口的8、9管脚作为外部中断的触发信号,Pin_8和Pin_9就要设置成输入的模式

网友D:
检测电平下降沿

网友E:
你设置的是该IO口的 内部上拉,当出现低电平时候 检测到下降沿 就可以进入中断了

有道理

网友F:
是的,必须同时存在。如果你的硬件电路的对应管脚已经有上拉了,你可以将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改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