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untu 12.04搭建。ltib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6-30):
大家好,
        目前搭建ltib出现点问题,希望版主帮忙看看。
./ltib

ltib cannot be run because one or more of the host packages needed to run it
are either missing or out of date or not in ltib's standard path.  Please
install/upgrade these packages on your host.  If you have your own utilities
in non-standard paths, please add an entry into the .ltibrc file for example:

%path_std
/usr/local/bin:/usr/bin:/bin:/usr/bin/X11:/usr/X11R6/bin:/my/own/exes

Package                Minimum ver   Installed info
-------                -----------   ---------------
glibc-devel            0             not installed
zlib                   0             not installed

Died at ./ltib line 1397.
traceback:
main::host_checks:1397
  main:542

Started: Tue Jun 30 15:39:59 2015
Ended:   Tue Jun 30 15:39:59 2015
Elapsed: 0 seconds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这里显示缺失两个文件,然后我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glibc-devel zlib
[sudo] password for yv: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Done
E: Unable to locate package glibc-devel
E: Unable to locate package zlib

谁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帮忙解决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ubuntu是64bit的还是32bit的?

网友A:
请问楼主是用的是哪块板子和哪个版本的BSP呢?

网友B:
glibc-devel和zlib没有安装......安装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A:
glibc-devel            0             not installed
zlib                   0             not installed
楼主遇到如上问题,关于glibc-devel建议楼主安装sudo apt-get install glibc-devel。
而zlib这里有可能是ltib/bin/Ltibutils.pm这里的问题,建议你打开ltib/bin/Ltibutils.pm看一下这里的配置,保证lib.so指向的系统是正确的。
请问楼主这里使用的ubuntu是64bit的还是32bi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