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2c异常

楼主(2015-06-30):
如果先把I2C的相关I/O口配置成通用输入接口,然后在配置成I2C的接口,测试I2C功能正常;但是如果把I/O口先配置成通用输出接口,再配置成I2C接口,测试I2C功能就不正确

网友A:
I2C的IO口必须要配置成对应的功能,也就是输入,这个时候才能工作

网友B:
IO口配置成输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