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0516的PWM如何开启单触发模式的疑问

楼主(2015-06-30):
本人想用M0516的PWM输出。想用单触发模式。但是发现,如果不使能周期模式,配置好CNR和CMR,并使能PWM对应的通道后CNR和CMR却被清零了。但是datasheet中也只是说CHXMOD位发生变化时,CNR和CMR会被清零。
复位后PCR值为0,即使用了单触发模式。之后使用下面的语句
PWMA->CNR0 = 某值
PWMA->CMR0 = 某值
对应的寄存器值会发生变化
但是当使用下面这句后
PWMA->PCR |= PWM_PCR_CH0EN_Msk
cnr和cmr的值就被清零了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寄存器操作呀?不知道这个功能用库函数能实现不

网友B:
你要看bsp包才行,那个有例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寄存器操作呀?不知道这个功能用库函数能实现不

以下是lib中的PWM_ConfigOutputChannel
    // every two channels share a prescaler
    (pwm)->PPR = ((pwm)->PPR & ~(PWM_PPR_CP01_Msk << ((u32ChannelNum >> 1) * 8))) | (u16Prescale << ((u32ChannelNum >> 1) * 8));
    (pwm)->CSR = ((pwm)->CSR & ~(PWM_CSR_CSR0_Msk << (4 * u32ChannelNum))) | (u8Divider << (4 * u32ChannelNum));
    // set PWM to edge aligned type
    (pwm)->PCR &= ~(PWM_PCR_PWM01TYPE_Msk << (u32ChannelNum >> 1));
    (pwm)->PCR |= PWM_PCR_CH0MOD_Msk << (8 * u32ChannelNum);
    *((__IO uint32_t *)((((uint32_t) & ((pwm)->CNR0)) + (u32ChannelNum) * 12))) = u16CNR;
明显就是直接使用了自动重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bsp包才行,那个有例题

官方例程里面只有个PWM相关的例程
PWM
PWM_Capture
PWM_DeadZone
PWM_DoubleBuffer
其中PWM中的main里面有这么一句
  1.             PWMA->PCR |= PWM_PCR_CH0MOD_Msk;

明显也是使用了自动重装

网友C:
我觉得楼主可以用库函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bsp包才行,那个有例题

官方例程里面只有个PWM相关的例程
PWM
PWM_Capture
PWM_DeadZone
PWM_DoubleBuffer
其中PWM中的main里面有这么一句

  1. PWMA->PCR |= PWM_PCR_CH0MOD_Msk;

明显也是使用了自动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可以用库函数试试

以下是lib中的PWM_ConfigOutputChannel
    // every two channels share a prescaler
    (pwm)->PPR = ((pwm)->PPR & ~(PWM_PPR_CP01_Msk << ((u32ChannelNum >> 1) * 8))) | (u16Prescale << ((u32ChannelNum >> 1) * 8));
    (pwm)->CSR = ((pwm)->CSR & ~(PWM_CSR_CSR0_Msk << (4 * u32ChannelNum))) | (u8Divider << (4 * u32ChannelNum));
    // set PWM to edge aligned type
    (pwm)->PCR &= ~(PWM_PCR_PWM01TYPE_Msk << (u32ChannelNum >> 1));
    (pwm)->PCR |= PWM_PCR_CH0MOD_Msk << (8 * u32ChannelNum);
    *((__IO uint32_t *)((((uint32_t) & ((pwm)->CNR0)) + (u32ChannelNum) * 12))) = u16CNR;

明显就是直接使用了自动重装了

请问,您是否仔细看过库函数。如果我一个串口需要7Bit字长,一个需要8Bit字长,库函数怎么用

网友A:
PWM
PWM_Capture
PWM_DeadZone
PWM_DoubleBuffer

PWMA->PCR |= PWM_PCR_CH0MOD_Msk;指针操作吧

网友B:
顿时就懂了,果然高手还是很多的。

网友D:
可以试试用库函数的方法实现

网友E: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F:
cnr和cmr的值就被清零了,,这两个寄存器是干啥用的啊。

楼主(2015-08-03):
引用 网友F:
cnr和cmr的值就被清零了,,这两个寄存器是干啥用的啊。

计数的啊,datasheet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D:
用寄存器操作会不会很难啊?不知道这个功能用库函数能实现不

网友:
回帖里还是有高手的,也学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