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电器-朗威Rs8338充电电动剃须刀请教坛内坛友……

楼主:
      我入坛新手向坛内能人请教:剃须刀不转,充电器线也找不见了,现可能是铀电池没电了,也可能是线路板那个零件损坏。现把它打开,并对照线路板画线路一张。请评估问题出在那里。在此谢谢能人指点。发图四张。
开盖后图1

取出线路板背面图2

线路板上零件图三

根据线路板画的线路图    图四

网友A(2015-06-30):
你测量下电池两端有电压吗?
一般这种剃须刀的充电电路比较简单,也容易坏

网友B:
网上找颗镍氢电池充电板
加个USB口
原来的交流输入不要了
改USB充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颗镍氢电池充电板
加个USB口
原来的交流输入不要了

好办法,我原来好几个坏的剃须刀,都被我扔了

网友C:
楼主,这个是镍氢电池,不是锂电池,电池有没有坏,你量一下电池两边的电压就知道了。如果电压正常,就是充电的问题,充电部分应该就是个简单的开关电源。楼上建议的USB充电也不错哟。

网友D:
这个最好用交流充一下试试看,如果充电指示灯亮表示正常,可以大充一会,然后停电,试试看能运行吗?感觉楼主有可能长时间未使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下电池两端有电压吗?
一般这种剃须刀的充电电路比较简单,也容易坏 ...

      谢谢版主关注并指点。铀电池电压很低。机上原配的充电线找不见了。找了一个其它剃须刀的充电线插上,充电灯不亮。只好拆机查线路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颗镍氢电池充电板
加个USB口
原来的交流输入不要了

谢谢老师指教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镍氢电池,不是锂电池,电池有没有坏,你量一下电池两边的电压就知道了。如果电压正常,就是充 ...

       谢谢老师指教。再请教:我用其它剃须刀的充电线接入交流电,充电灯不亮,是不是故障就在开关充电电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最好用交流充一下试试看,如果充电指示灯亮表示正常,可以大充一会,然后停电,试试看能运行吗?感觉楼 ...

      谢谢指教 。是的,好长时间不用了,主要是原配充电线找不见了。前两天找了一个其它剃须刀充电线插上,充电指示灯不亮。

网友E:
祝贺你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网友C:
基本可以判断电源不良,修电源注意高压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是的,好长时间不用了,主要是原配充电线找不见了。前两天找了一个其它剃须刀充电线插 ...

如果电源线测试正常,则故障在开关电源方面,你可以通电测一下输出侧有无DC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你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谢谢高手关注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可以判断电源不良,修电源注意高压哈。

谢谢版主关注指教。在线路板上找寻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源线测试正常,则故障在开关电源方面,你可以通电测一下输出侧有无DC输出 ...

谢谢能人指教。按你提示去寻找故障点。: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人指教。按你提示去寻找故障点。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谢谢版主。线路板不带电用欧姆档把所有零件反复测量,没发现有异常。这样我才接上220V交流电。发现充电灯亮了,没发现有异常。接着充了一个小时,剃须刀正常能转了,问题解决。好好想想原因,原来是我找的另一个剃 须刀插线是带有把交流电降压了的特性,降压后只有几V,所以插入我的剃须刀,充电灯不亮。我的剃须刀用的电压是220V交流电。我原认为剃须刀所用电压都是降压后的电压。这个错误使我拆腾了这么久,也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在此,再次表示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线路板不带电用欧姆档把所有零件反复测量,没发现有异常。这样我才接上220V交流电。发现 ...

不客气,欢迎多来论坛交流

网友F:
铀电池

吓尿了

网友F:
这就是万恶的,贱人之渣发明的阻容酱鸭,楼主维修时没被电倒算是万幸.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万恶的,贱人之渣发明的阻容酱鸭,楼主维修时没被电倒算是万幸.

市面上好多这种小电器,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