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 layout 和 0router 切换问题

楼主(2015-06-30):
我现在修改一块板子,原理图改好后,将原件都导入到layout中,器件摆放好后,进入router拉线,线拉的差不多了,然后发现与layout没有同步,layout还是初始的状态,各位请问我之后需要敷铜,画铜皮什么的不还得用layout么,那么怎么能讲router完成的部分也显示在layout中呢,我pads之前没有用过router,自己也是个PCB的新手,就给了个改ECU的任务。

网友A:
我也接触pads不久,layout和router不是可以来回切换吗?比如从layout切刀router,那么layout里就没有任何元件及布线了,都转入到router.router转layout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接触pads不久,layout和router不是可以来回切换吗?比如从layout切刀router,那么layout里就没有任何元 ...

其实我刚刚发完帖子,自己回去又慢慢找了下就发现了,无奈不知道如何删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