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 V2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5-06-30):
请教高手:
1、ST-LINK V2,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固件升级到最新的,点击connect,出现要么是无法连接can not connect to device,要么显示无法读取存储器can not read memory,而下面的消息栏中显示已经识别了我的单片机ID,FLASH空间,这是为何呢?
2、我的连线是VCC   SWCLK   GND   SWDIO    NRST,单片机是stm32f405RG,使用的开发环境是IAR,由于上述基本烧录软件都无法识别,在IAR也无法进行下载。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把 st link 连接设置成 reset mode。。

楼主:
您好,感谢您
我已经将setting 下设置成Connect under Reset包括下面的enable debug in low power mode,结果还是这样

网友B:
安装st_toolset,然后会出现出错,解决掉这个错误就可以了.我记得是要安装个什么东西,忘记了.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答复。st toolset是stm8的开发环境吧?我刚开始安装软件时,将两种芯片的烧录软件都装了,但是报上面提到的错误,我就全卸载了,重新在官网下载了新的版本的stm32 st-link utility,没有安装stm8的软件。但是还是报错。所以我不太明白您的答复。

网友C:
问题还挺棘手,会不会是电脑系统不兼容

网友D:
st-link 连接设置成 reset mode

楼主:
感谢上面几位,我系统是win7,安装的st-link utility信息:STM32 ST-LINK Utility.exe  v3.6.0,STLinkUSBDriver.dll  v4.3.4,ST-LINK_CLI.exe   v2.2.0,是官方2015年版的,应该win7没有问题。另外根据报错看,ST-LINK V2应该跟我的板子是通讯的,即使报不能连接,也是能够识别到芯片的ID及flash 空间大小,有时报不能读存储器。
还有没有高见,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link 连接设置成 reset mode

谢谢您,我已将setting 下设置成Connect under Reset包括下面的enable debug in low power mode,结果还是这样

网友E:
是不是目标板关JTAG/SW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目标板关JTAG/SWD了

谢谢您。
要说我没有动过目标板,我再按您这个思路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要说我没有动过目标板,我再按您这个思路看看

我的板子上的booto引脚直接接地,所以不会禁用jtag和swd的

网友F:
你试下只连接四根线 VCC   SWCLK   GND   SWDIO
在ST-LINK里面选择SWD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试下只连接四根线 VCC   SWCLK   GND   SWDIO
在ST-LINK里面选择SWD

您好,谢谢您。
我试过只接这四根线,也不行。
我现在还只是用STM32 ST-LINK Utility,是选择SWD

楼主:
其实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何读到了STM32芯片的ID和FLASH空间大小,说明ST-LINK和目标板通讯了,为何就是显示不能连接和读不到存储器呢

网友G:
JLINK比STLINK要好得多,才几个钱,楼主换JLINK试试吧,开发工具这么便宜,为什么搞得这么纠结

网友H:
是不是选项字节里面设置芯片读保护了?
你等它can not read memory的时候,把整个芯片擦除试试看。

网友I:
楼主安装驱动了没,看看软件能否检测到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JLINK比STLINK要好得多,才几个钱,楼主换JLINK试试吧,开发工具这么便宜,为什么搞得这么纠结 ...

您好,谢谢
我是接手别人的东西,他原设计用的ST-LINK,我自己也是用惯J-LINK,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选项字节里面设置芯片读保护了?
你等它can not read memory的时候,把整个芯片擦除试试看。 ...

您好,谢谢您
我试了,还是报错,显示:ELF loader could not be transfered to 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安装驱动了没,看看软件能否检测到编程器。

您好,谢谢
已经安装驱动 了,在设备管理器中已经社别到ST-LINK

网友J: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
已经安装驱动 了,在设备管理器中已经社别到ST-LINK

板载的芯片也要上电的!
可以看看我这个帖子
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thread-602398-1-1.html

网友K:
试下将BOOT0接VCC 然后下载

网友L:
要连个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板载的芯片也要上电的!
可以看看我这个帖子
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thread-602398-1-1.html ...

板载芯片供电了

网友J: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你的接线方式我的第一次连的时候也不行,按一下板载的复位键之后再连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试下将BOOT0接VCC 然后下载

您好,谢谢您
原来这个板子是可以写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你的接线方式我的第一次连的时候也不行,按一下板载的复位键之后再连就好了

...

您好
我也试过按复位键,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你的接线方式我的第一次连的时候也不行,按一下板载的复位键之后再连就好了

...

我看您的就是connection mode是normal,我的是connect under Reset,我最开始用的时候也是normal ,也不行

楼主:
您好,谢谢
这个板子原来是可以下载进去程序的

网友M:
一,看一下是不是之前写入时读保护了,一般使用串口下载过的话,串口ISP软件会默认将读保护给设置上。
二,将stlink的频率降低点,降到1M试试,一般如果板子设计的不太好,或者烧录线质量不好的话,使用STLINK自动频率会连接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看一下是不是之前写入时读保护了,一般使用串口下载过的话,串口ISP软件会默认将读保护给设置上。
二, ...

您好,谢谢

我调整了一下频率,其它的也不行,当选择4,0M,不出现连接错误和读不到存储器。
非常感谢您。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
我调整了一下频率,其它的也不行,当选择4,0M,不出现连接错误和读不到存储器。
非常感谢您。 ...

虽然能连接上,但是擦除依旧报错,崩溃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虽然能连接上,但是擦除依旧报错,崩溃了

这种情况是正如上面高手说的是读写保护了?试着再调调,谢谢

网友N:
换个板子试试!
我用STLINK 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N:
换个板子试试!
我用STLINK 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您好,谢谢您
今天新焊接的板子板子回来,弄好,试,发现连接时都不报错,然后我又将频率调整到默认1,8M,居然也可以,但是上面提到的擦除还是再报警,总归都太不好弄了。
谢谢上面所有给予答复的同仁。

网友O:
仿真布线是不是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仿真布线是不是太长。

您好,谢谢
是有点长,您说得对,这确实也可能是原因,我改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仿真布线是不是太长。

改短了,能连接,也能擦除芯片了,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板载的芯片也要上电的!
可以看看我这个帖子
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thread-602398-1-1.html ...

对不起您,我记着给您2分的,不知道为何最后点击结贴给分后没给到您那里,非常抱歉,谢谢您的答复

楼主:
最后在补充一下,方便有相同困扰的同仁,在我出现上述问题的同时,我使用IAR软件下载程序时,出现的问题是:warning: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ment stack addr=0xFFFAAED;然后是:flash loader:failed to setup call to 'flashinit'。改短线后,上述问题也不出现了,也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了。

网友P:
给xueyanqin和各位积极提供帮助分享经验的童鞋们点个赞!

网友N(2015-08-04):
引用 楼主:
改短了,能连接,也能擦除芯片了,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我一般就近原则

网友(2017-01-18):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没,我也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Q(2017-03-01):
试过st_link v2给stm32f407的板子下载和仿真程序吗,为什么我的板子无法下载。

网友R(2017-05-27):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我解决了 ,  你接 4跟线 ,  不用接复位 ,   在设置里设为这  , 下面图片
下载速度设为 1MHZ

网友R:
后面我 即便 改变 也能下载进去,  具体原因不知道了

网友S:
ST-LINK挑板子,没事别乱升级,
有个合适的用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