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VR单片机的几个重要总结

楼主(2015-06-30):
1. 通过ISP给Tiny25下载程序时发现内置的EEPROM的数据全部被清掉,重置为0xFF了。经过多次实践,可以这样说:给AVR单片机下载程序时,内部EEPROM的数据全部会被重置,所以,如果想往EEPROM烧些初始化值的话,最好的方式是定义个.eeprom段,在烧完FLASH程序后再将生成的eep文件烧到EEPROM中去,修改Fuse和LockBits是不影响EEPROM数据的。

楼主:
2. Tiny5的A/D引脚如果悬浮,那么该A/D引脚的AD电压就会受到其他引脚电压的影响。所以,在使用A/D模块时,确保每个A/D引脚都不是悬浮状态,不用的引脚可以上拉或者下拉,这一原则不仅对A/D引脚,对其他数字引脚也应该如此处理,不留悬浮引脚,减少隐患,减少EMI。

楼主:
3. 打开AVR单片机的LockBits后,再读FLASH程序和EEPROM数据都会是FF,但可以重新给FLASH下载程序,下载程序后,LockBits自动清掉,默认是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