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大侠,小白求指教。

楼主:
大侠,为何测出R156阻值为108欧,但是去掉R1电阻,又恢复成10K;出现的故障是Q103/Q104不能正常工作(是否是R156所导致的),请大侠帮帮忙分析一下,小白这厢有礼了!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2015-06-30):
新手上路,跪求分析!

网友A:
在线测是没有意义的,Q103和104工作正常有否由U100和管子本身决定,R156只是静态偏置。

楼主:
老T叔,有何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测是没有意义的,Q103和104工作正常有否由U100和管子本身决定,R156只是静态偏置。 ...

多谢@chunyang 大哥,我再查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测是没有意义的,Q103和104工作正常有否由U100和管子本身决定,R156只是静态偏置。 ...

Q103\Q104 被击穿,问题点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T叔,有何指教?

你把R1换大点阻值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Q103\Q104 被击穿,问题点可能出在哪里?

检查负载和供电电压,如果负载是感性的,供电电压有波动且较高时,显然IGBT的耐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