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VR c语言的位操作

楼主(2015-06-30):
位操作
一个共同的任务是编程微控制器 MCU打开或关闭IO 寄存器的一些位bit 很幸运标准C 有较好的和适用的位操作功能而没有借助于汇编指令或其它非标准C 结构C 定义了一些按位进行的运算是很有用的
a | b – 按位或 这个表达式指示中a 被表达式中的b 按位进行或运算这惯用于打开某些位尤其常用|=的形式

例如PORTA |= 0x80; // 打开位7 (最高位)
a & b – 按位与 这个运算在检查某些位是否置1 时有用例如
If ((PORTA & 0x81) == 0) // 检查位7 和位0
注意圆括号需要括在&运算符的周围因为它和= = 相比运算优先级较低这是C 程序中很多错误的原因之一
a ^ b – 按位异或 这个运算对一个位取反有用例如在下面的例子中位7 是被翻转的
PORTA ^= 0x80; // 翻转位7
~a – 按位取反. 在表达式中这个运算执行一个取反当用按位与运算关闭某些位时与这个运算组合使用尤其有用如
PORTA &= ~0x80; // 关闭位7
这个编译器对这些运算能产生最理想的机器指令例如sbic 指令可以用在根据位的状态进行条件分枝的按位与运算中

楼主:
在c语言里对位的操作如一般如下:
PORTB|=(1<<2);//置PORTB的第2位=1
PORTB&=~(1<<2);//置PORTB的第2位=0
PORTB^|=(1<<2);//取反PORTB的第2位
While(PORTB&(1<<2));//判断1
While(!(PORTB&(1<<2)));//判断为0

网友A:
总结不借,位操作我觉得是最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