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台达电DPS-250AB-59的电脑开关电源中贴片电容的规格

楼主:
如下图所示,一块电脑开关电源,因为整流桥击穿导致电源故障。
查到除整流桥及保险丝需要更换(元件表面有规格), 另有一个贴片电容被烧毁,查看另一块好的电源拆下电容发现电容上面没有标记。
请教一下有谁知道这个贴片电容的规格,可以告知一下,先谢谢了!
用数字表粗测了一下好的电容显示1nf,但不知道电压是多少。

网友A(2015-07-04):
再拆一个测下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