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PSoC5数字滤波器模块

楼主(2015-06-30):
PSoC5内的数字滤波器模块。由于在
PSoC5内增加了数字滤波器模块,使得PSoC5能应用于信
号处理领域。本章内容主要包括:
数字滤波器模块概述
数字滤波器模块结构
汇编器描述和指令集
数字滤波器的实现

楼主:
一些PSoC提供了专用的硬件加速器模块用于数字滤
波。
        数字滤波器模块(Digital Filter Block,DFB)有一个
专用的乘法器和累加器在一个时钟周期内计算24x24位的
乘法和48位的累加算法。这样就能直接将直接形式的有限
脉冲响应滤波器(Finite Impulse Response,FIR),因此一
个时钟就可以计算一个FIR结果。
         MCU也能实现这个模块的功能,但是速度要慢,并
且会消耗MCU的带宽。
用专用硬件实现滤波器是靠数据流推动的,而使用
MCU实现滤波器是靠程序计数器PC推动的,所以硬件实
现要比MCU实现要快很多,并且实现MCU串行处理和专
用硬件并行处理的完美结合。

楼主:
DFB模块的特点包括:
1、两个数据流通道;
2、两个使用模型用于流和块操作;
3、一个中断和两个DMA请求通道;
4、三个信号量位用于和系统软件进行交互;
5、用于输入和输出的数据对齐选项;

网友A:
图片,框图

网友A:
如上图所示,DFB是一个24位定点的,可编程的有限
范围的DSP引擎。DFB支持最多两个数据流通道,在这个
通道上本地保存着编程指令,历史数据和滤波器系数。接
收到的来自其它通道和模块(通过PHUB接口)的周期
性采样。
        此外,系统软件能加载采样值和系数数据从/到DFB
数据存储器,和/或者在块模式下重新编程不同的操作。
这样允许多通道处理和实现比本地存储器所支持的更高阶
数的滤波器。
模块提供软件可配的软件中断(DFB_INTR_CTRL)
和两个DMA通道请求(DFB_DMA_CTRL)。
       软件可用三个信号量与DFB代码(DFB_SEMA)进
行交互。
        数据的移动由DMA控制器控制,但也可以由CPU直
接移动。

网友A:
DFB由四个基本的子功能模块构成,这些模块包
括:
控制器;
数据通道;
地址计算单元;
总线接口。
控制器由三个存储器和很少数量的数字逻辑构成。
控制器内的存储器存放着用于DFB所要执行的,用汇编代
码编写的,用于控制数据变换的函数。

网友B:
数据通道子模块是一个24位的定点数据处理器,包
含一个乘法和累加器(Multiply and Accumulator,
MAC),一个多功能的算术逻辑单元(Arithematic
Logic Unit,ALU),采样和系数/数据RAM,以及数据
布线、移位、保持和舍入功能。
        数据通道模块是DFB内的运算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