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D模块

楼主(2015-06-30):
通过系统总线写入,控制寄存器的比特位,并且
用于驱动布线阵列,这样就提供了控制UDB处理过程的
状态。
        状态寄存器是只读的,允许UDB的状态能被系统总
线直接从内部的布线中读出。这样就允许固件能监视
UDB处理过程的状态。这些寄存器的每一位都是可编程
连接到布线阵列中。布线如何连接取决于应用的要求。
         下面给出一个使用例子。

楼主:
一个控制输入的例子是,控制寄存器的1位被分配
作为功能使能位。
        有多种方法可以使能一个功能。其中的一种方法
是控制位的输出布线到一个或多个UDB的时钟控制模
块,作为所选择的UDB模块的时钟使能。
一个状态例子是,一个PLD或数据通路模块所产生
的条件,比如“比较为真”条件被捕获并被状态寄存器
锁存,然后由CPU固件读出。

楼主:
一个UDB的每个子元件包含两个PLD,数据通道,
状态和控制,同时还有时钟选择和控制模块。
        这样就为分配时钟资源到UDB元件模块和允许未使
用的UDB资源被其它功能使用(最大化系统资源使用效
率),提供了更好的粒度。
通过任意状态,且使得状态可以停留任意时间,这样做非常有用。比如,考虑如图所示的交通灯。假设灯是4方向交互的,一条路是北向南的,另一条是东向西的。

楼主:
将使用开发板上的LED灯模拟交通灯控制。下表给出了交通灯控制状态图描述。如果使用3Hz时钟驱动状态图,通过三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延迟1秒。类似的通过十五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延迟5秒。当超时时,count变量将变成0。

楼主:
状态转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