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02官网例程问题【新手求助】

楼主(2015-06-30):
芯片:MKE02Z64VLD4.
环境:IAR7.0+JINK
官网驱动:KE02-SC和KEXX_DRIVERS_V1.2.1_DEVD
问题:使用官网驱动KEXX_DRIVERS_V1.2.1_DEVD中的make a new project建立新工程。可下载程序,但不能单步仿真,如下:
1.下载程序后出现警告:Skipping flash loading pass because there is no data in the designated range: 0x10000000-0x100000FF.
2.单步调试时进入关闭看门狗函数中运行到WDOG_Unlock();函数弹出警告: Warning: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Changed to 1.
3.再单步运行CPU没响应了
4.如果连续运行程序会进入到复制向量表这块,并且一直停留在这里,运行不下去
程序就一直卡在这里,刚用KE02系列的MCU,电路是自己做的,只结了JLINK的SWD和CPU部分,没接其他外围,电源是直接引的5V。(只接了红框内的电阻电容)
卡了好久了,网上的资料都查过了,还是没弄好,请大神指导!

楼主:
:'(求大神来指导哇

网友A:
楼主,先说板子的问题,SWD_CLK上拉去掉。
reset引脚不仅上拉,还要对地接100nF电容,尽量靠近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说板子的问题,SWD_CLK上拉去掉。
reset引脚不仅上拉,还要对地接100nF电容,尽量靠近引脚。
...

恩,好的,我改下

网友A:
还有,你自己的板子没有加外部晶振,你把代码的时钟改为内部时钟。

楼主:
恩,C7是reset的对地接的电容呀,SWD_CLK上拉去掉后发现找不到CPU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C7是reset的对地接的电容呀,SWD_CLK上拉去掉后发现找不到CPU了

可以了,刚才是我弄错了。

楼主:
现在SWD_CLK上拉电阻已经去掉,SWDIO要不要也把上拉电阻去掉?
reset已经对地接了个0.1UF的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自己的板子没有加外部晶振,你把代码的时钟改为内部时钟。

现在SWD_CLK上拉电阻已经去掉,SWDIO要不要也把上拉电阻去掉?
reset已经对地接了个0.1UF的电容了。
代码已经改为使用内部时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SWD_CLK上拉电阻已经去掉,SWDIO要不要也把上拉电阻去掉?
reset已经对地接了个0.1UF的电容了。 ...

SWD_DIO要上拉的。
CLK千万不能加上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SWD_CLK上拉电阻已经去掉,SWDIO要不要也把上拉电阻去掉?
reset已经对地接了个0.1UF的电容了。
代码 ...

现在内核能连上了吗?
还有程序能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内核能连上了吗?
还有程序能下载吗?

能连上,程序也能下载,就是调试还是像我发帖时的情况,单步走进入关闭看门狗后的WDOG_UNLOCK()宏就会CPU没响应,参考我发帖的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连上,程序也能下载,就是调试还是像我发帖时的情况,单步走进入关闭看门狗后的WDOG_UNLOCK()宏就会CPU ...

那你全速能不能跑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全速能不能跑过去?

先前全速能跑进主函数,后来不行了,发现每次都停在复制中断向量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全速能不能跑过去?

而且我还发现了个问题,就是如果有reset线的话,在JLINK中解锁unlock kinetis会超时,没有reset线的话可解锁成功。但是调试程序还是同样的问题,单步走就卡在WDOG_UNLOCK()宏没响应,全速运行就停在复制中断向量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全速能不能跑过去?

我刚才又焊了一块板子,情况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前全速能跑进主函数,后来不行了,发现每次都停在复制中断向量表那里 ...

你用JLIINK COMMAND中输入:unlock kinetis
把片子擦除下试试。
另外,你说一直停在中断向量表那里,你全速跑起来也出不来吗?
变量查看看看n怎么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我还发现了个问题,就是如果有reset线的话,在JLINK中解锁unlock kinetis会超时,没有reset线的话可 ...

这个没有关系,就算显示超时,实际上也实现mass erase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我还发现了个问题,就是如果有reset线的话,在JLINK中解锁unlock kinetis会超时,没有reset线的话可 ...

你单步走,到unlock那边,由于你没有做看门狗关闭动作,那么就会引起复位。
所以看门狗禁止之前不建议你单步走。
关于停在中断向量表,你看下那个n变量是怎么计数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停了。
这里不应该停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单步走,到unlock那边,由于你没有做看门狗关闭动作,那么就会引起复位。
所以看门狗禁止之前不建议你 ...

CPU没响应那种,再点击YES就断开了,之前有您说的那种重新回到开始的复位情况。那如果这块全速过去,看门狗实际能够关闭吗?我之前用过KL36关闭看门狗这块也是可以单步运行的呀。
另外,现在的最新情况是,更改了ICF配置文件:选用KE0x_Flash_64K_FlashConfigKE0x_Flash_64K_bootloaderApp这两个是能够全速运行跑进主函数的,其余的都不行,包括我之前选用的KE0x_Flash_64K就一直卡在复制向量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单步走,到unlock那边,由于你没有做看门狗关闭动作,那么就会引起复位。
所以看门狗禁止之前不建议你 ...

变量n没有值,一直就停在这两个界面里,不确定,有时停在界面1,有时停在界面2界面1
界面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量n没有值,一直就停在这两个界面里,不确定,有时停在界面1,有时停在界面2界面1

界面2

你flashloader选了没有?
选这个:
$TOOLKIT_DIR$\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E0x64K.board
进入:OPTIONS->debugger->download->us flash load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flashloader选了没有?
选这个:
$TOOLKIT_DIR$\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E0x64K.board

选的,一直都选的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的,一直都选的这个。

真奇怪,我这边修改了内部的都正常的。
你现在还是全速跑不了?
你那你用装CW或者KDS吗?
用PE建一个,然后什么都不做下载。

网友A:
还有,或者你把官方程序里面加些翻转IO,然后直接烧进去,不连接仿真器,看看是否能翻转。
如果能翻转,那么说明你的仿真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或者你把官方程序里面加些翻转IO,然后直接烧进去,不连接仿真器,看看是否能翻转。
如果能翻转,那 ...

我只有IAR,别的不会用呀,配置成这两个ICF文件KE0x_Flash_64K_FlashConfig和KE0x_Flash_64K_bootloaderApp可以全速跑下去,我现在用的这个KE0x_Flash_64K_FlashConfig,就是不知道将来会出现什么问题,先将就用着吧,原因没搞清楚,也觉得好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