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控制电路的设计与实现 --交通灯控制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5-06-30):
下面将给出实现定制交通灯控制IP核的步骤,其步骤主要包括:
       1.打开PSoC Creator2.0软件,在主界面主菜单下,选择File->New->Project…,弹出创建新工程界面,选择Design标签。在Design标签下,选择Empty PSoC5 Design类型。在Location右边输入该设计的路径,在Name右边给出该设计的工程名字traffic_light_control,然后点击“OK”按钮。

楼主:
   2.在主界面的Workspace ‘counter’窗口下,选择Components标签栏,鼠标右键点击Project ‘traffic_light_control ’条目,出现浮动菜单,选择“Add Component Item…”。
        3.如下图所示,出现添加元件条目对话框界面。按如下参数设置:
在Symbol下,选择Symbol Wizard;
Component name:traffic_light_control;
点击“Create New”按钮。

楼主:
    4. 出现下图所示的符号创建向导。

楼主:
5.在原理图界面中,出现下图所示的定制交通灯控制器符号。可以看到刚才设置的端口。

楼主:
6.在该界面内,点击鼠标右键,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浮动菜单,选择Generate Verilog选项。

楼主:
7.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界面,点击“Generate”按钮。

楼主:
8.修改traffic_light_control.v文件,如下图所示,修改端口的声明:

楼主:
9.如下图所示,在//’#start body’后面添加参数定义语句。

楼主:
11.如下图所示,在第110行开始添加下面代码:

楼主:
下面调用制定的交通灯控制器IP核,其步骤主要包括:
       1. 在主界面右侧“Component Catalog”窗口中,选择Default标签栏,并展开Components,选中traffic_light_control,并将其拖入到原理图界面中;
       2.在主界面右侧“Component Catalog”窗口中,选择Cypress标签栏,并展开System,选中Clock,并将其拖入到原理图界面中;
3.在主界面右侧“Component Catalog”窗口中,选择Cypress标签栏,并展开Pins and Ports,将Digital Input pin和Digital Output pin其拖入到原理图界面中。
         4.下图给出了设计所用的IP核资源

楼主:
5.双击Pin_1引脚,按如下参数配置:
Number of  Pins:1;
在General标签下,将Drive Mode改成Resistive Pull Up;
      6.  双击Pin_2引脚,按如下参数配置:
Number of  Pins:6;
在Mapping标签下,选中Display as Bus;
7.用鼠标双击Clock_1引脚,打开配置界面。按下面参数配置:
Source:ILO(1.000kHz);
Specify:选中Frequency,并设置为1Hz,表示该移位寄存器的时钟频率为1Hz。
        8.如下图所示,完成设计的信号线连接。

楼主:
下面给出分配引脚的步骤,其步骤主要包括:
        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PSoC不同的开发平台时,根据不同平台的设计资源,进行引脚的分配,本节给出的引脚分配仅供参考。
        1.在Workspace Explorer界面中,选择Source标签,在该窗口下,选择traffic_light_control.cydwr,鼠标双击该条目,打开引脚分配界面。
        2.如下图所示,分配引脚。
注:
       Pin_1引脚连接到外部的按键和拨码开关上,Pin_2[5:0]引脚连接到外部6个LED上 ,这些LED灯用于表示实际的红、黄和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