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B的模块结构 -- 数据通道

楼主:
数据通道DP指的是DFB的数值计算单元。DP单元绝
大部分支持24位的数据宽度。DP的数据RAM,复用开
关,ALU,移位寄存器和rounder(舍入器)都是24位宽度
的。
       如下图所示,DP结构由两个128x24的单端口RAM
(RAMA和RAMB构成)。
        RAM能从总线或者数据通道输出(反馈)。在DFB控
制器的控制下,这些RAM保持带有宽度和位置信息的数据
和系数。

楼主(2015-06-30):
DP单元的中心是48位的乘法和累加器(MAC)。每
个时钟周期,两个24位值相乘,结果加到48位的累加器。
        这个累加器或者任意存储器的值能布线到ALU。
        来自ALU的结果能保存在其中一个数据RAM中。
        MAC中的累加器是DP的一部分币24位数据宽。所有
来自MAC的结果传送到ALU中(24位宽度),24位的数
据是累加器移1位后的高24位数据(46:23)。
       在MAC后面有一个隐含的二进制小数点,将MAC的
结果向下移动一位,所以使用的是46:23,而不是47:24。

楼主:
DP单元包含一个优化的ALU,支持加、减、比较、
门限、绝对值、抑制、饱和等其它功能。
        除了DP RAM的地址之外,DP单元完全被来自DFB
的7个控制域(来自DP_CTRL控制总线总共18位)控制,
下表给出了这些控制位的含义。

楼主:
注:
       1)Round模式-在该模式下,表示将DP输出结果四舍
五入到16位值。
       2)Saturation模式-任何算术操作产生超过24位基2的补
码数将被转换到最大正数或负数。
       乘加功能使用两个24位的有符号的数,计算得到48位
的有符号的数,然后加一个48位的值((a*b)+c)。
       累加器由一个48位的寄存器、乘法器和累加器构成。
这两个功能和一些控制逻辑构成了MAC。
       基于来自控制器的操作码(mac_op),清除累加器,保
持当前的值,加载ALU的输出或者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