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 比较器功耗异常

楼主(2015-06-30):
我用的MCU是STM32L152VCT6,在使用内部比较器2时功耗出现异常:在不使用COMP2时(有其他外设打开),我使MCU进入STOP模式,功耗为0.28ma;一旦打开COMP2时,MCU在STOP模式下功耗变为9.2ma.不知道什么情况,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楼主,你说的异常,是不是开COMP2后功耗增加的太多了????你可以单独测下COMP2的功耗啊,关闭所有外设,只开COMP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异常,是不是开COMP2后功耗增加的太多了????你可以单独测下COMP2的功耗啊,关闭所有外设, ...

不好意思,谢谢你的回答,问题找到了,是比较器输入端悬空了,导致功耗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