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02使用官网驱动库怎么使用内部时钟

楼主(2015-06-30):
使用官网下载的驱动库KEXX_DRIVERS_V1.2.1_DEVD,想使用内部时钟是需要把ke02_config.h文件中    #define USE_FEE_OSC 改成#define USE_FEI 吗?还需要再做其他处理么,比如说控制时钟寄存器去做配置?另外make a new project生成的工程中main函数里面怎么那么多东西,与我新建工程开发没什么关系吧?

新手菜鸟一个,不好意思,求指导!

网友A:
你好,回答你的两个问题:
1. 正如你所说,如果要使用内部时钟,只要#define USE_FEI
2.生成的应该是和helloworld一样的工程,里面包含了串口打印,RTC使能定时等功能,如果你不需要,可以把sysinit()下面的都删掉,然后自己写。

楼主:
好的,谢谢,确定了心里就有底了!: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确定了心里就有底了!

后面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好的,过了时间限制给您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