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B的模块结构 -- 地址计算单元

楼主(2015-06-30):
ACU当前的地址和寄存器的状态能通过汇编指令
保存到存储器,或者从存储器恢复过来(使用上下文切
换)。一个16x14的ACU RAM用于这个目的。高7位用于
ACU B,低7位用于ACU A,这样每个ACU能保存16个
地址或者状态。
        ACU指令对数据RAM的地址递增/递减(或根据
FREG寄存器的值)操作。除此外,取模运算用于在用户
定义的范围内进行一个回绕操作。

楼主:
DFB模块有一个32位的高级高性能总线AHB-Lite从
总线接口。对这个32位总线来说,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
DFB的RAM是24位的,大多数到DFB的总线传输都是24位
的。
         DFB有一个扩展的控制和状态寄存器(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CSR)集,这个CSR集通过系统总线在任何
时间进行访问CSR。包含CSR位信息的寄存器通过地址映
射作为32位的寄存器(低字节有效)。这个范围对8位和
32位访问都是适合的。
  保持采样的CSR是24位宽度(暂存和保持寄存器),
并且包含相关的硬件来允许字节和16位的访问。
         系统软件充分控制DFB RAM加载的配置过程(硬件
不支持)。

楼主:
1.流模式
        如下图所示,该模式下,系统软件不在主存储器中
管理数据/系数。它们只在数据RAM中被保持和管理,新
的采样流入DFB。
       流模式将信号数据以周期流的形式移入DFB,并不
要求数据RAM映射到系统AHB总线来完成数据传输。
       由于历史采样数据和滤波器系数永久保存在数据
RAM中,系统软件不用管理数据和系数,或在块内移动
数据和系数,或者将其移入或移出DFB。

楼主:
DFB硬件支持最多两个流传输通道,对多于两个
通道的应用需要使用块传输模式。DFB内的暂存寄存器和
控制逻辑确定支持多少个流传输通道。数据RAM内的这些
通道如何映射和管理是由控制器汇编语言的功能确定。
在输入流模式下,采样速率由ADC或其它源来确
定。DFB必须运行高于或者等于采样速率,这样才能保
证DFB的正确运行。当计算引擎完成对采样数据的处
理,则发送读总线指令。
       两个暂存寄存器的满或空标志对DFB控制器是可见
的,并且基于状态信息产生分支,这样就允许控制需要
工作的通道。

楼主:
当DFB控制器发出总线读指令,它并不请求总线,
产生中断或者DMA请求。仅仅是通知总线需要下一个采
样,并且等待其到来。这种方法不需要FIFO。
         使用一个24位的暂存寄存器用于小于1Mbps采样,
保证了总线延迟低于采样周期。
当DFB准备一个输入采样时,当检查完一个有效的
新数据已经写入到暂存寄存器器后,暂存寄存器的内容
就写入数据RAM合适的位置中。当数据RAM没有映射到
PHUB时,来自系统的数据写到了数据RAM时,这是
唯一的方法。
       通过确认总线读信号和使用低阶ACU RAM地址位
(acu_addr[0])寻址两个寄存器,来读取输入暂存寄存
器。地址位为低,读暂存寄存器A;否则读暂存寄存器
B。当读操作后,硬件就清除相应的信号。

楼主:
2.块传输模式
      如下图所示,该模式下,将采样集或者系数数据移
入/出DFB的数据RAM。这种使用DFB的方法支持多通
道处理并且提供比嵌入式数据RAM所支持的更高阶数的
滤波器功能。它也能用于初始化将要运行在流模式下的
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