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感应触摸模块的结构

楼主:
电容感应触摸系统提供了丰富和高效的手段来测量电容量,比如触摸感应按键,滑动块,接近度检测。下图给出了电容感应模块的结构图。
       电容感应触摸系统使用系统资源配置,包括一些用于电容感应触摸的硬件功能。该模块的主要特点有:
同时支持扫描两个电容传感器;
可配置的低通滤波器来消除开关噪声,用于精确测量;
用于更快速测量的带有高驱动模式的参考缓冲区。

楼主(2015-06-30):
1.参考驱动
        这个驱动器用来快速的初始化网络到独立于供电电源的一个电压。这个能力加速了电容扫描,并且改善了电源抑制比。两个参考驱动独立运行;一个驱动到AMUXBUSL,另一个驱动到AMUXBUSR。通过设置CAPSX_CFG0寄存器的out_en位,将驱动器连接到AMUXBUS。
        参考驱动支持普通和高驱动模式,通过设置CAPSX_CFG0寄存器的boost位选择驱动模式。
在普通模式下,在600ns内驱动电容最大到100pF;
在高驱动模式下,在15us内驱动电容最大到30nF。

楼主:
2.低通滤波器
        提供两个可调的低通滤波器(Low Pass Filter,LPF)。每个LPF通过2:1复用开关选择输入。
在左侧,LPF输入是AMUXBUSL和AGL[0];
在右侧,LPF输入是AMUXBUSR和AGR[0]。
       使用LPF.CRO寄存器的swin[1:0]位选择LPF的输入。通过开关将LPF的输出连接到abusl[0]和abusr[0]。可调的LPF允许用户选择R值为200kΩ或者1000kΩ,C值为5pF或者为10pF。
        LPFx_CR0寄存器内的rsel和csel位用来选择电阻和电容。LPF的控制寄存器为LPF0_CR0和LPF1_CR0。

楼主:
  3.模拟复用总线
        除了SIO和USB引脚外,所有的GPIO引脚均支持电容感应操作。用于电容感应基本模拟复用总线是AMUXBUS,该总线有两个网络(AMUXBUSL和AMUXBUSR)用于两个同步的感应操作。这些也能被短路生成单个网络,该网络连接到所有的GPIO。
         AMUXBUSL和AMUXBUSR网络连接到各自一半的GPIO,支持电容感应方法的所有特征。电容感应使用AMUXBUS网络、AMUXBUSR的模拟全局网络AGR[0]和AMUXBUSL的模拟全局网络AGL[0],提供到参考源的反馈。这个反馈通常是来自于外部电容连接的引脚,这个电容用于积分或者调制电容。
4.GPIO配置
       图给出了GPIO结构。端口模拟
全局复用寄存器(PRT[x]_AMUX)被
用来连接端口引脚到模拟复用总线。
设置CAPSx_CFG1寄存器的io_ctrl[1:0]
来使能上拉或下拉。
       下图给出了在两种配置的感应电容
的切换,用来将电容转换成相对应的电
阻进行测量。

楼主:
用下式计算等效电阻:

    其中:
Cs=传感器电容
φ1,φ2=非重叠的时钟,可以用伪随机序列发生器产生
  (pseudo random sequence, PRS)。
fs=时钟频率
Cmod=外部调制电容;
        电容感应的方法通过将GPIO引脚在高低电平之间
切换实现。硬件的剩余部分配置成合适的极性来匹配上
拉或下拉电阻。

楼主:
电容感应时钟用于切换。可以使用两种方法来产生
CapSense时钟:
         1)UDB产生两个全局时钟(caps_dsi_lft和
caps_dsi_rt),并且布线到各自一侧的I/O引脚的GPIO逻
辑。设置PRT[x]_CAPS_SEL[y]寄存器(基于每端口/每引
脚模式)来选择用于在测量期间切换传感器的全局时
钟;
          2)到I/O引脚的DSI输出能用于来自UDB的
电容感应的时钟源。编程PRTx_BIE[y]用于输入(每端口
/每引脚),并且清除PRT[x]_CAPS_SEL[y]选择DSI输出
作为电容感应的时钟。
注意:静态连接外部的集成电容Cmod(没有切
换),使用PRT[x]_AMUX寄存器将其连接到AMUXBUS,
并且PRTx_CAPS_ SEL[y]=0,PRTx_BIE[y]=0。
        GPIO引脚能作为屏蔽电极。屏蔽电极用于帮助在出
现水膜或水滴的情况下,提高操作的可靠性。测量这些影
响因素在屏蔽电极的影响,并且从电容感应按键中消除。
下面讨论的电容感应算法支持屏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