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FB的数字滤波器的实现

楼主:
该设计中使用DFB实现FIR低通滤波器,其截止频
率为1kHz。如下图所示,在该设计中使用两个直接存
储器访问(Direct Memory Access, DMA)通道。一个
DMA通道用于将数据从ADC搬移到低通滤波器;另一
个DMA通道将数据从低通滤波器搬移到DAC。

楼主(2015-06-30):
下图给出了在PSoC Creator中实现上述原理的具体结
构图。

楼主:
下图给出了ADC转换器的配置界面。ADC转换器的
参数配置如下:

楼主:
Name:ADC_DelSig;
Conversion Mode:2-Continuous(转换模式);
Resolution:8bits(分辨率);
Conversion Rate:48000SPS(转换率);
Clock Frequency:768.000kHz(时钟频率);
Input Mode:Single(信号输入模式);
Input Range:Vssa to 2.048V(0.0 to 2*Vref)(信号输入范围)
Buffer Gain:1(缓冲区增益)
Buffer Mode:Rail to Rail(缓冲区模式)
Vref:Internal Vref(参考源)
下图给出了DFB的配置界面。该系统中,只使用通
道A,DFB的通道A参数配置如下:

楼主:
选中Channel Enable(使能通道);
Sample rate:48ksps(采样率);
Data Ready Signal:DMA request(数据准备信号);
Filter Stage:1(滤波器的级数);
Stage 1 Filter参数配置如下:
Filter Class:FIR(滤波器类:FIR滤波器);
Filter type:Low pass(滤波器类型:低通滤波器);
Window:Blackman(窗函数类型:布莱克曼窗);
Filter tap:128(滤波器阶数:128);
Cutoff:1kHz(截止频率:1kHz)
       对于这些参数对滤波器性能的影响,可以参考相关
的数字信号处理书。
图给出了DAC的参数配置界面,其参数配置如下:
Name:VDAC8;
Output Range:0-1.024(4mV/bit);
Speed:Fast;
其它按默认参数设置;

楼主:
该设计使用了两个DMA通道元件,这两个DMA通道
分别为“DMA_ADC2Filter”和“DMA_Filter2VDAC8”。
下图给出了DMA的参数配置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