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感应Δ-Σ算法

楼主(2015-06-30):
容感应Δ-Σ(Capsense Delta Sigma, CSD)
的硬件配置。

楼主:
电容感应Δ-Σ通过将积分电容的电压保持在目标门
限的附近,并且基于目前的比较器的输出状态对电容进行
充电和放电操作来实现的。
         感应电容在Vdd和积分电容之间进行连续的切换,用
来在每个切换周期内驱动积分电压升高。
下面给出CSD算法的具体实现步骤:

       1.当积分电压达到参考电压时,比较器将使电流
DAC对电容进行放电。
       2.当电容放电电压低于参考电压时,禁止IDAC,以
允许电容连续的充电。
       3.当积分电容电压在比较器门限附近波动的时候,
在一个间隔内对比较器的低输出进行计数,然后给出感
应电容的测量结果。
4.触摸时感应电容增加,因此等效电阻减少。这样
就引起流经感应等效电阻的电流增加。
        5.在触摸时,为了将Cmod的电压保持在VREF附近,
IDAC的吸收电流用于长期补偿较大的感应电容。这样就
相应的改变计数值。
        一个PRS时钟用来替换固定的时钟源来驱动预充电
开关。与固定时钟源相比较,PRS时钟降低了感应电容上
的辐射噪声,因此改善了EMI和干扰性能。

网友A:
顶下,这个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