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678跑SYS/BIOS的问题

楼主(2015-06-30):
本人最近才接触DSP,下载了TI开发板的原理图,学习了一下。有三个疑问希望大家帮忙解答下,在此先谢过。
看了一下原理图,里面一片DSP挂了64MB的NAND Flash和16MB NOR flash和一个EEPROM
有下面几个疑问:
1.这个开发板是否可以跑TI的SYS/BIOS
2.SYS/BIOS是下载到FLASH里面再上电加载到DDR内运行么?(我看TI网站上的SYS/BIOS的.bin文件都是100多M,能放下?)
3.C6678是否可以只挂一个NAND Flash,不挂NOR和EEPROM,然后上电从NAND加载启动。

楼主:
接下来准备看明白以后自己做一块板子,现在还在学习阶段,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A:
TI的SYS/BIOS肯定是可以跑的    低端的DSP都是可以的
FLASH里面再上电加载到DDR跑代码   需要你做代码搬移
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下来准备看明白以后自己做一块板子,现在还在学习阶段,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啊! ...

这个板子至少要多少层啊   自己设计?
会考虑在EMIF上扩FPGA吗

网友B:
片上操作系统C6000系列都支持,可以选择使用,也可以不用,如果使用就会随你的应用程序一起编译,生成目标代码,然后烧写到外部FLASH,上电后通过二次加载,搬移到内部RAM或DDR中运行。6678支持多种启动加载模式,但DSP大家使用较多的应该还是NOR flash,所以建议保留NOR flash,而且开发板有现成加载代码,nand flash和EEPROM可以不挂。通常这种板卡需要12层左右,当然也取决于你的系统复杂程度,不过能够使用这么高端的DSP,系统也不会太简单。

网友C:
广州创龙出了TMS320C6657、TMS320C6655开发板,应该是国内第一家做TMS320C665x的开发板厂商了,值得关注一下,可以和他们索取下资料。TMS320C6678、TMS320C6657 QQ学习群:79635273,共同学习TI的TMS320C66x平台。

网友D:
片上操作系统C6000系列都支持的

网友E:
TI的SYS/BIOS应该是可以跑的

楼主(2015-08-11):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至少要多少层啊   自己设计?
会考虑在EMIF上扩FPGA吗

12层,无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片上操作系统C6000系列都支持,可以选择使用,也可以不用,如果使用就会随你的应用程序一起编译,生成目标 ...

好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片上操作系统C6000系列都支持,可以选择使用,也可以不用,如果使用就会随你的应用程序一起编译,生成目标 ...

楼上意见比较好,注意flash的空间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意见比较好,注意flash的空间大小的。

操作系统大概占用多少flash空间

网友G:
多核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