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模块功能介绍

楼主(2015-06-30):
PSoC5有多个内部和外部复位源。

楼主:
  1. 电源监控
      当上电、活动和休眠状态下,在几个不同模式,模
拟和数字电源电压,VDDA,VDDD,Vcca和Vccd被监控。如
果任何一个电压超出了预先设置的范围,就会产生复
位。监控器是可编程的,在达到复位门槛前的某些条
件下,用来向CPU产生中断。
   2. 外部
      芯片能通过按下复位引脚(XRES为低),来产生
复位。XRES引脚包括一个内部的上拉电阻到Vddio1。
VDDD,VDDA,Vddio1必须在脱离复位状态前供电。
  3. 看门狗定时器
      看门狗定时器用于监控处理器指令的执行。如果看
门狗定时器在给定的时间周期内没有被处理器复位,
那么看门狗定时器将产生复位信号。
  4.软件
        PSoC3能在软件的控制下产生复位。
       系统复位是指处理器、模拟和数字外设和寄存器都被
复位。复位状态寄存器保存最近的复位或者电源电压监控
中断。程序可以查看寄存器来检测和报告异常条件。

楼主:
1.IPOR
        初始上电复位(Initial Power On Reset, IPOR),即上
电时,IPOR监测VDDD和VDDA的电压(直接在引脚和
对应于内部电源管理器的输出)。行程电平精度不高,
设置为1V,这个设置电压低于最低指定的操作电压,但
是足够高以用于内部的电路复位和保持它们复位状态。
监控器生成一个复位脉冲,最少为100ns宽度。如果一个
或多个电压上升速度慢的话,这个脉冲可以更宽。
        当内部的数字供电是稳定的,保持IPOR的电源被禁
止(即不保持IPOR的电源)。电源监控然后转到了高精
度的低电压的复位电路PRES。当电压足够高到可以释放
PRES时,启动IMO。
2.ALVI,DLVI,AHVI
         ALVI,DLVI,AHVI为模拟/数字低电压中断,模拟高电压中断。中断电路可用于检测VDDA和VDDD是否超过了电压范围。对于AHVI,VDDA与一个固定行程电平比较。如下表所示,对于ALVI和DLVI,VDDA和VDDD与一个可编程的行程电平比较。ALVI和DLVI,也能配置产生芯片复位而不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