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5芯片被锁了

楼主(2015-06-30):
大家好,新焊的芯片,上电下程序的时候提示被锁了,怎么解决呢?谢谢!芯片型号:KL25Z128
开发环境:μVision V5.10.0.2

网友A:
怎么锁了?貌似没法弄啊,有密码没

网友B:
楼主焊接温度多少?不能过高,300度左右,否则可能烫坏造成锁的现象,这种现象芯片坏了就解不了锁了。
另外,楼主MCU外围怎么设置的?
关于解锁,楼主可以看看这篇**:
http://www.freescaleic.org/module/forum/thread-55302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