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工程师分享‘四轴飞控’组装流程

楼主(2015-06-30):
四轴实在太火红了,小伙伴们不断发问要怎么组,今天就由我来帮大家解密吧!

除了新唐M452飞控套件外,在淘宝网可以买齐所有产品,准备的材料如下:

l 新唐M452套件:Tmall 请至天猫 新唐旗舰店搜寻(RMB399)
2015-6-30 17:38 上传

l 另行购买其他配件:
1)FPV碳纤四轴机架250mm (QAV250) RMB150~RMB200
机架是决定组装成本的重要因素了,我通常都选用碳纤材质,因为碳纤较为耐用(耐摔),但是价格也高很多,小玩家可以选其他材质;尺寸建议选用250mm,当然您也可以选用较大的机架,电变、马达、螺旋桨及锂电池容量也必须做适当的调整喔~,机架变大必须调整PID,我们也有PID调整的工具提供使用。

2)Emax 银燕12A BLHeli 电变/电调 RMB38/个
提醒小玩家要买4个喔!

3)Emax 银燕 小四轴马达 / 正反转自紧子弹头 (MT1806 KV2280 ) RMB60/个

也是要买4个

4)6040正反螺旋桨2正2反(QAV250) RMB10/组
不熟悉飞行的小玩家建议多买几组

5)锂电池GE 3S 1700mA RMB60/组

开始组装:
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1.将飞控主板固定至机架,方向一定要正确。新唐主控板的箭头要朝向机架头部(飞机的正前方)
2.机架材料为碳纤维会导电,所以固定时必须将主板与机架分开,以免短路造成损坏

3.组装机架其余部位:机架螺丝必须锁紧,因飞机起飞后震动相当大;机架上盖先不组装

第二步:组装马达
方向一样很重要,机架正前方摆置与图相同位置。请依以下说明旋转
1.右上马达M1顺时针锁紧
2.右下马达M2逆时针锁紧
3.左下马达M3顺时针锁紧
4.左上马达M4逆时针锁紧

第三步:装置分电板
1.用双面胶将分电板黏在至机架背后的正中间,记得黏性要够强,才耐得住震动。(分电板有分正、负极,正极固定在左手边)

2.焊接电变/电调至分电板
很重要:电变红色接头焊接至BAT+、电变黑色接头焊接至GND
焊错会把其他东西烧掉,一定要注意!

3.安装电变PWM控制接头
M1接在第1个接口、M2接在第2个接口,依序接完。
l 接头黄色线为PWM,接
l 接头红色线为5V,接至 +
l 接头黑色线为GND,接至-

4.接马达与电变
先将热缩套管放至线材内,确定转动方向正确后,再将其加热包裹住焊接位置,以避免焊接处短路。

马达为三相马达,所以顺时钟或逆时钟转动只需交换其中两根连接线即可转换。

第四步:组装螺旋桨
螺旋桨叶片需依照不同的旋转方向装喔!
1.M1马达为逆时钟旋转。
2.M2马达为顺时钟旋转。
3.M3马达为逆时钟旋转。
4.M4马达为顺时钟旋转。

第五步:暂时固定马达线材
1.因为要先确定M1~M4 旋转方向,所以必须暂时固定线材,避免测试方向时螺旋桨叶片打到线材。
2.先将热缩套管暂时套住焊接部位,以免短路。
3.将线材暂时固定至机身,以便螺旋桨顺利转动

第六步:焊接电源及锂电池侦测线材
1.电源线正负极焊接必须正确
2.锂电池低电源侦测线材焊接至BAT+

3.接着将此线材绕至机架正面连接至主板BD ( Battery detect )位置,此电源为11.1V,绝不可接错

第七步:固定RF module 及装上锂电池
1.主板上RF module 使用扎线带将其固定,才不会在飞行中导致脱落。

2.遥控器上也装上RF module ,以及四颗三号电池。

3.锂电池虽然接头有防呆,但是自己做的公头的正负极性不可以接错喔~

第八步:测试螺旋桨转动方向
1.经过了以上步骤,装上锂电池后顺利的话应该可以听到电变所发出的声音了。
2.遥控器开关打开,把油门扳至右下解锁主板控制,接着轻轻的将油门向上推动,即可看到螺旋桨转动的方向。
3.确认旋转方向M1马达为逆时钟旋转,M2马达为顺时钟旋转,M3马达为逆时钟旋转,M4马达为顺时钟旋转。
4.记录转错方向的螺旋桨,将电变与马达连接的其中两根接线交换即可改变转动的方向。

第九步:整理线材
1.将热缩套管移至连接处加热

2.用万能的束线整理线材

第十步:开始玩啦~~~

是不是很简单呢?
2015-6-30 17:52 上传

网友:
好东西呀,这个买么

网友A:
天猫新唐旗舰店有卖的,之前卖到缺货,最近刚上架!
可以去看看噢

网友A:
天猫有卖啰~

网友B(2015-08-26):
希望把遥控器原理图和程序分享一下。

网友B:
採用新唐 M452 系列  Cortex-M4 MCU 四槳飛控板 方案
遙控器 採用新唐 N79E814 , 並且配合南方硅谷 2.4GRF 做無線遙控

Demo 影片Windows APP Java source code (Bluetooth)   百度雲
M451 FW Source code  百度雲

放这供大家下载。

网友A:
多多下載,推一下

网友C:
飞控性能咋样,我看看适合我学不,可以的话,来一套。

网友C:
我看天茂上,只有电子板啊,框架和电机带吗?

网友D(2015-11-28):
专业IC一级代理商 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Q:2355898194     电话:18824302617

网友E(2016-01-18):
遥控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