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mfgtools烧写完成后如何自动重启到系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01):
关注一下......期待后续有大神帮你解决......

楼主:
我顶,产品量产、调试都需要解决改问题,提高效率,请FAE关注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顶,产品量产、调试都需要解决改问题,提高效率,请FAE关注下!谢谢

楼主你好么,在的吗?能否把你遇到的问题详细描述一下呢?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还有是参考哪块开发板设计的?

楼主:
使用FREESCALE的SABRESD做原型开发的板子,音量加按键通过二极管和BOOT1连接,BOOT0接地;按下音量+,上电,系统进入烧写模式;此时松开音量+;在ucl2.xml内启用<CMD type="push" body="!3">Done</CMD>,在烧写完成后,系统会重新启动烧写模式而不是启动到刚烧写完成的系统,而我想要的结果是启动到刚烧写的系统而不是再次开始烧写,请教该如何做?此外:如果烧写完成后直接断电重启能启动到刚烧写的系统,不会再次进入烧写模式或启动失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FREESCALE的SABRESD做原型开发的板子,音量加按键通过二极管和BOOT1连接,BOOT0接地;按下音量+,上电 ...

楼主你好,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你是要完成烧写后,上电自启动。通常我们做开发的时候烧写OK以后要修改一下boot mode为启动模式才可以启动板子。关于你这个自启动,我这边需要帮你确认一下,看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你是要完成烧写后,上电自启动。通常我们做开发的时候烧写OK以后要修改一 ...

请问找到方法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找到方法了么?

你好,我帮你确认过了,方法倒是有的,就是你使用Boot From Fuses。不过这里你一旦写好以后就不能再更改了,也不能再烧写了。使用efuse就是只能烧写一次,是在你产品调试都OK的情况下使用。

楼主:
能不能提供烧写固件的源代码,我这边在实现重启前设置内部寄存器为正常启动模式?

网友B(2015-07-31):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提供烧写固件的源代码,我这边在实现重启前设置内部寄存器为正常启动模式? ...

楼主你好,在的吗?

楼主:
这个问题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