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21)

楼主(2015-06-30):
30.6.2.5 比较操作

     默认的,比较/捕获通道配置为比较操作。为了执行捕获操作,它必须被重配置。

     当用TCC带有比较/捕获值寄存器(CCx)配置为比较操作,记数器的值连续同CCx寄存器比较.这能被

用作时间或波形操作。

     比较缓冲(CCBx)寄存器提供双缓冲能力。双缓冲同步更新于CCx寄存器在UPDATE条件下带有缓冲值

。更进一步的描述,请参考"Double Buffering"。同步防止奇数长度的发生,非对称的脉冲的发生,并确保

无干扰的输出。如果比较/捕获通道在控制A寄存器中没有配置成捕获操作,那么比较操作将使能。

    波形输出生成操作

    比较通道能被用作波形产生在输出端口管脚。为了使波形在连接管脚上可见,以下要求必须满足:

    1.在波形控制寄存器(WAVE.WAVEGEN)里选择一个波形输出模式
        2.可选的反相波形输出WO[x],通过在驱动控制寄存器(DRVCTRL.INVENx)中的相应波形输出反向使能

比特。
    3.配置端口模式使能管脚外设功能

记数器值连续地同CCx值比罗。当一个比较配置发生,匹配或捕获通道x比特在中断标志状态和清除寄存器

(INTFLAG.MCx)被置位,在CLK_TCC_COUNT下一个从0到1的变化。如果匹配/捕获发生,中断能产生当

INTENSET.MCX被设置。如果比较/匹配发生,一个事件能被触发当EVCTRL.MCEOx被置1。所有的中断和事件能

同时生产。同样的状态产生一个DMA请求。

  通过波形控制寄存器(WAVE.WAVEGEN)中的波形发生(WG)比特组,有六种波形配置可用。

    。正常频率(NFRQ)
        。匹配频率(MFRQ)
        。单坡PWM(NPWM)
        。双坡,中断/事件在顶值(DSTOP)
        。双坡,中断/事件在零值(DSBOTTOM)
        。双坡,中断/事件在顶值和零值(DSBOTH)
        。双坡,周期中断/事件在零值(DSCRITICAL)

    当用MFRQ,顶值通过CC0寄存器值定义,而其它的波形发生操作顶值是在周期(PER)寄存器的值。

  对于双坡波形操作更新时间发生在记数器达到零值时。对于其它波形发生模式,更新时间发生在记数器

反转,在上溢,下溢或触发。

  正常频率产生

  正常频率产生,周期时间通过周期寄存器控制(PER)。波形产生的输出(WO[x])在COUNT和CCx之间的每一

个匹配触发,并且相应的匹配或捕获通道x将被设置。

  匹配频率产生

  匹配频率产生,周期时间是由CC0代替PER。WO[0]触发在每个更新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