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qt交叉编译环境建立加入DirectFB

楼主(2015-06-30):
i.MX6 Q平台,L3.0.35_4.1.0 BSP包,按软件驱动手册选择对应的模块建立好开放环境。需要用到Directfb进行画图,在建立Qt交叉编译环境时如何加入Directfb?使用gpu除了OpenGL,openVG那些还有其他途径吗,这些在建立Qt交叉编译环境时又该如何设置?

网友A:
qt配置的时候有个选项让你使能driectfb......

楼主:
引用 网友A:
qt配置的时候有个选项让你使能driectfb......

你好,能详细介绍下吗,交叉编译的时候qt怎么设置,directfb另外编译arm版本的库吗?

网友A:
directfb肯定要另外编译成arm版本的库,qt配置网上去找......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L3.0.35_4.1.0 BSP包,你已经按软件驱动手册选择对应的模块建立好开放环境,这里你可以在ltib选项中选择DirectFB:
Select DirectFB in Package List on LTIB:

[x] DirectFB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呢?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呢?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 ...

编译完成后,在目标板运行加-qws -display directfb

directfb: driver not found
Aborted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directfb移植的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