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如何选择正确过压保护器件

楼主(2015-06-30):
我们知道常用的过压保护器件有压敏电阻、瞬态电压抑制器、静电保护器和气体放电管等。这么多保护器件,到底哪个好呢?那么如何选择正确的过压保护器件呢?过压保护器件选型应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放电管速度最慢可以承受的浪涌电流最大
tvs是高速但是可以承受的浪涌电流最小
压敏电阻在中间

网友B:
补充回答:
过压保护器件的选型要点
    过压保护器件用于保护后续电路免受甩负载或瞬间高压的破坏,常用的过压保护器件有压敏电阻、瞬态电压抑制器、静电保护器和气体放电管等。过压保护器件选型应注意以下四个要点:
    1)关断电压 Vrwm 的选择。一般关断电压至少要比线路最高工作电压高 10%
    2)箝位电压 VC 的选择。 VC 是指在 ESD 冲击状态时通过 TVS 的电压,它必须小于被保护电路的能承受的最大瞬态电压
    3)浪涌功率 Pppm 的选择。不同功率,保护的时间不同,如 600w( 10/1000us) ;300W( 8/20us)
    4)极间电容的选择。被保护元器件的工作频率越高,要求 TVS 的电容要越小

网友C:
间隙式突波吸收器(圆柱型贴片式ESM系列)
产品特征:
●保护通过火花在多孔层当浪涌超过击穿电压
●专利降低成本结构
●绝缘电阻高,低电容,和快速的响应时间
RoHSREACH标准
产品规格尺寸:

Type

Body Length
  (L)
Body Diameter
  (D)
Soldering Spot    (B)
Net Weight
  @1000 pcs
ESM204
3.52 ± 0.08
1.35 ± 0.1
0.6 Min.
17 grams
产品规格参数:

Series

TypeName
Color Code
DC spark-over  voltage
ESM
ESM204
White
1300V±30%
产品应用
●人体模型ESD保护
●电话/传真机/数据保护
●信号线路保护
USB保护
●以太网保护
●低电压保护
●支持产品符合IEC61000-4-2iso10605要求等。
网络的应用带动通讯接口的普及,而电子产品也因设计日趋于小型化,更容易因遭受静电的放电冲击(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造成系统重置,甚至于电路之零件损坏,所以必须选择合适的静电防护组件。FIRSTOHM 第一电阻于2005 开始,以耐突波电阻器相关的经验、技术及材料知识为基础进行开发并于2010 年正式对外发表全然创新的间隙式突波吸收器SGS 系列,更于今年(2014)推出0204 尺寸的贴片型间隙式突波吸收器ESM 系列。
此保护组件应用于电路中能藉由间隙结构中陶瓷颗粒组成的多孔层(porous layer), 引导并泄放静电能量, 保护电路及其他组件不受损害。与其他市场熟知的防护元件比较如下:
QQ:1252130078
有需求样品什么的就跟我讲,谢谢!
王先生13538262075

网友D:
使用稳压二极管做保护电路控制。

网友E:
看来电源还真是不太好做啊

网友F(2015-11-17):
作为一个能够独立为客户提供防护方案的FAE电子工程师,仅仅知道各类电子元器件、电子保护器件的工作原理是不够的,因为要设计出一个防护等级满足产品需求的电路防护方案还必须要遵循各类电子保护器件的选型规则。在上一篇中,小硕有详解介绍过六种常见过压器件的工作原理,下面就接着由小硕为大家介绍这六种常见过压器件的选型要点:

过压保护器件选型应注意以下四个要点:

1)关断电压Vrwm的选择。

2)箝位电压VC的选择。

3)浪涌功率Pppm的选择。

4)极间电容的选择。

压敏电阻的选型规则:

DC(工作电压)>1.5*AC(电路中的工作电压)

压敏电阻的工作环境,应该在技术条件规定的范围以内:

环境温度:-40C~+85 ℃ ;

相对湿度:+40±2℃时,最大可达96% ;

大气压力:达8.5KPa。

瞬态电压抑制器的选型规则:

VRMW(断态电压)≥V工作

VBR(击穿电压)>V工作*1.2倍~1.4倍

ESD静电二极管的选型规则:

    Vdrw≥电路上的工作电压

    根据应用端口,防护等级选择贴片压敏或者是二极管,根据传输频率选择电容值,频率越高,器件的容值就要越低,容值太大容易造成信号丢包,因此,一定要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适合的ESD。

陶瓷放电管的选型规则:

DCmin>1.2*AC

玻璃放电管的选型规则:

     ①玻璃放电管既可以用作电源电路的保护,也可以用作信号电路的保护;既可以用作共模保护,也可以用作差模保护。但只能用在浪涌电流不大于3kA 的地方。

②直流击穿电压VS的选择:直流击穿电压VS的最小值应大于可能出现的最高电源峰值电压或最高信号电压的1.2倍以上。

③在有可能出现续流的地方(如电源电路)使用时,必须串联限流电阻或 自恢复保险丝,防止玻璃放电管击穿后长时间导通而损坏。

半导体放电管的选型规则:

    Vdrw>电路上的工作电压

网友G:
 过压保护器件(OVP)用于保护后续电路免受甩负载或瞬间高压的破坏,常用的过压保护器件有压敏电阻、瞬态电压抑制器、静电抑制器和放电管等。过压保护器件选型应注意以下四个要点:

  1)关断电压Vrwm的选择。一般关断电压至少要比线路最高工作电压高10%

  2)箝位电压VC的选择。VC是指在ESD冲击状态时通过TVS的电压,它必须小于被保护电路的能承受的最大瞬态电压

  3)浪涌功率Pppm的选择。不同功率,保护的时间不同,如600w(10/1000us);300W(8/20us)

  4)极间电容的选择。被保护元器件的工作频率越高,要求TVS的电容要越小

网友G:
 1.3 瞬态电压抑制器TVS

  瞬态电压抑制器(TVS)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TVS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12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广泛应用在半导体及敏感的电子零件过电压、ESD保护上,主要包括:消费类产品、工业产品、通讯、电脑、汽车、电源供应品、信号线路保护及军事、航天航空导航系统及控制系统上。最大箝位电压VC不可大于被保护设备最大的安全电压,以及反向工作电压(反向断态电压)须大于线路正常工作电压,是使用TVS管时必须注意的问题,另外,交流电压只能用双向TVS。

网友G:
陶瓷气体放电管属于开关组件,用于电源防雷器共模电路中将雷电流泄放入地,也可用在差模电路中与压敏电阻串联而阻断其漏电流。在信号防雷器中常用于第一级泄放浪涌电流,由于其反应速度慢,还要用第二级作限压保护。

  在选择陶瓷气体放电管时应注意:

  陶瓷气体放电管不能直接用在电源上做差模保护;

  击穿电压要大于线路上最大信号电频电压;

  耐电流不能小于线路上可能出现的最大异常电流;

  还有脉冲击穿电压须小于被保护线路电压。

网友H:
这个得根据你的设计要求来定。

网友H:
楼上的资料就很不错的。

网友I:
你的设计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I:
根据要求才能选择什么的样保护器件。

网友J:
瞬态电压抑制器?

网友J:
这个不是网上有吗

网友K:
这个防止浪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