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定时器1PWM输出

楼主(2015-06-30):
我在用定时器1产生PWM波的时候,当占空比为0时也会有一个杂波出来,而且这个波很有规律,幅值也在3.3V左右,想问下哪位江湖朋友能帮我解释一下,而且不管我的占空比为多少,那种波始终存在!

楼主:
下面是我的图形
D:\Documents\Desktop

占空比为0的PWM波

占空比为0的PWM波

网友A:
先拿官方例程试试吧,再自己改。

楼主:
我是按照板子的例程改的,就是出不了占空比为0的波,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你知道怎么用高级定时器来控制电机吗?

网友B:
哥们 你先看看 TIM1 高级定时器的 参考手册,对于极性这些 有很多参数的。只用一个通道时候 一定要把刹车关闭。同样的程序 基本定时器可能就没有问题。

楼主:
但是我的还是不行,而且我设的PWM周期是10us,但是我用示波器看的是12.5左右,想要占空比为0一直都出不来,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