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测试需要,如何模拟恶劣电源供电环境

楼主(2015-07-01):
我今年大三,之前给中石油做的项目,是个控制板(小功率),石油随钻测井上用的,在井下工作(井下电源供电),现在要做项目验收前的测试工作。

测试的一方面,想从电源不稳定来测试软硬件。现在问题就来了,如何模拟比较恶略的电源供电条件呢?现在实验室有的条件就是数字信号发生器,开关电源。。。如何模拟,大家提供个测试思路,如何搭建电源环境。

2姨的坛友们,求帮助

网友A:
原来搞液晶显示那会,采用供电处电源部分,用电钻,多接几个开关电压(要带负载)的方法简单测试,看看屏上会不会出纹波和闪烁现象!

网友B:
电器中面目最狰狞的要数瘦枪钻,电焊机,直接的污染源.
一般常用瘦枪钻来试,接在同一块拖线板上,距芯片20cm左右开枪,这样电网干扰,辐射干扰都有了.不死机算过关.
tmd,手 枪也犯禁了,以后改用脚枪得了,哈哈,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