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MKL43Z的快速入门包里的例程怎么用啊?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7-01):
sorry,不是资源包里的,是一个FRDM-KL43Z-SC-BAREMETAL.exe安装后生成的!我用的keil

网友A:
应该是和MDK的版本有关,楼主用的MDK是什么版本?

我用的是MDK510的也有问题。
但是我查看了下问题,是因为包含了device,了,你可以把DEVICE文件夹右击,然后不勾选include in target build。
还有一个是math的头文件问题,你可以把CMSIS文件夹里面的两个头文件删掉编译试试。
我这边这么做后,编译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和MDK的版本有关,楼主用的MDK是什么版本?

我用的是MDK510的也有问题。

我的版本是V5.12的!没有error了,但是有6个warning!而且都是具体的错误,有的是无符号整型赋了一个负值,有的是out of range!而且拷程序到开发板(frdm-kl43z)也没什么反应!我只是想找一个段式lcd的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版本是V5.12的!没有error了,但是有6个warning!而且都是具体的错误,有的是无符号整型赋了一个负值 ...

待会我找个板子跑下,你看看你代码是不是卡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会我找个板子跑下,你看看你代码是不是卡在哪里了。

sorry,我没有复位一下,程序可以跑了!但是我还是对那些警告有些不解。。。。。。,还是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rry,我没有复位一下,程序可以跑了!但是我还是对那些警告有些不解。。。。。。,还是谢谢了 ...

警告你可以自己一个个修改掉的,或者直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