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10元(功能说明)
高手帮看看布线哪里出问题,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5-07-01):
我的这个板晶振不起振,布线图如下:

网友A:
把27P的改小一点试试

网友B:
是否起振和布线基本无关,振荡频率和稳定性才和布线有关。
检查一下原理图,检查一下器件和焊接,还有检查一下芯片的配置。

网友C:
为什么用插件电容的,ESR太大了

楼主:
发现不起振晶振和电容都更换过。由于晶振不起振只好配置为内部振荡器使用。总之我难找到原因。

楼主:
电容用过30P的27P的和22P的都试过。用万用表测量走线也没发现不通或和其它线粘连。

楼主:
会不会是布局不理啊。要是这样,那……。

楼主:
caoenq,说起来,这个板上确实有强电电路。

网友B:
再次说明:
是否起振和布线基本无关,振荡频率和稳定性才和布线有关。
检查一下原理图,检查一下器件和焊接,还有检查一下芯片的配置。
你是什么芯片?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STC12C5608AD

楼主:
感谢楼上的提醒。

网友B:
这个芯片,外部晶体振荡,下载时设定,要求再次上电,才会起效的吧。

网友D:
检查芯片时钟源设的对不对,有没有设置成内部振荡?

网友E:
跟电容关系不大的,还是你的软件配置问题

网友F:
晶振,谐振电容27P, mcu晶振脚,按这样的顺序试试,

网友G:
晶振并个M欧级电阻试试

网友H:
确认两个焊盘有没跟铁壳碰到,电源脚附近有没有接去耦电容。

网友I:
八成是电容问题,拆下来看看到底焊接成多大的了,我上次焊成104的了,找了两天才发现

网友J:
2楼正解,不起振和布板没有任何关系,系统不稳定和频偏才和布板有关系!!!
   楼主好好检查原件参数和数据手册吧

网友K:
不专业…!人家提醒了、你还在那里“左顾右盼”…

网友L:
加不加那2个电容照样启振。

网友M:
加一个正反馈电阻试试,就是在晶振两管脚间接一个1M左右的电阻,

网友N:
用5pF电容试试,或者干脆不接电容!

网友O:
下载时没选用用外部晶振吧

网友P:
如果不是配置原因,需要**晶振手册,看手册上负载电容推荐用多大的,27pF可能是大了

网友Q:
跟布线关系不大,跟烧录时选择时钟源有关系

网友R:
我觉得你可以将插件晶振浮起焊接试下。

网友S:
检查C7/C8与芯片是否供地?

楼主:
重新焊一块板,晶振起振了。

网友T:
测试下晶振两脚的电压值?怀疑缺少一个反馈电阻。如果两端电压相差太大,预计是这个原因。

网友U:
确保晶振没问题,跟进单片机手册调整电容参数,另外你的上层红色接地到哪里去了?晶振地与单片机地近端连接,避免其它电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