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求解释 求经验

楼主(2015-07-01):
1、输入220/50hz 空载输出三路分别是:11.5V ,23V,23V  负载输出三路  分别是 9V/40ma, 17V/160ma, 17V/160ma,  想知道这个变压器是几W的 是不是:
9*40ma+17*160ma+17*160ma=5.8W
2、分别加了7815和7915 想得到双路输出+-15V, 空载的时候发热就很严重  变压器我如果选择双路输出+-15V/10W 的应该怎么分配!

网友A:
空载 干嘛的?
不算功率?
做多路输出  各路自己由于负载不一 电压不稳的
建议根据实际需要 重新做1路输出  其他的用 LDO 或者 DCDC 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