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级管控制电流问题

楼主(2015-07-01):
1.三极管8050的e极没有接地(没有参考电压觉得是悬空的)ic的5脚怎么控制8050的开通 ?
2.如果三极管8050内被控制,三级管8050控制的是D882的电压还是电流数值大概多少?
           谢谢!

网友A:
呵呵,你别到处发帖子呀。

网友B:
E极通过D882的E极接地

网友C:
这里为何不将二个三极管的集电极接在一起,组成达林顿,省掉2个470欧电阻呢?
@lyjian

网友D:
这种接法很不靠譄,有没有想到过8050的漏电流流到882的基极,再放大,8050有10UA的电流,100*10=1MA电流流过882,导致882要受很多的功率,应在882基极到地并一个10K的电阻,旁路这个漏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上次問過,二個集极相接的後面那個無法飽和,就主要差別在這里。

第二个的ce压降是1v吗?
=Vbe2+Vce1=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