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的控制串联

楼主(2015-07-01):
1.三极管8050的e极没有接地(没有参考电压觉得是悬空的)ic的5脚怎么控制8050的开通 ?
2.如果三极管8050内被控制,三级管8050控制的是D882的电压还是电流数值大概多少?
           谢谢!

网友A:
8050的发射极不一定就接地呀,这是达林顿的接法,你的模电基础太差了呀。
你这个LED驱动电路不合理的,蓄电池电压波动会比较大的,你这个仅靠电阻限流,没有恒流措施,电流变化会很大的。
2个三极管这样驱动,当然是电流驱动了,当然PN结的电流和电压是关联的。你的概念里,只有好人和坏人。
假设8050基极电阻足够小,则8050的集电极电流大约是11V/235欧姆=47毫安。
后级的电流,取决于电源电压、三极管的饱和电压、LED的VI特性、限流电阻。

网友A:
你要知道,12V蓄电池,充电时最高电压14.8V,放电最低电压可以小于10V。
没有恒流措施,LED当然容易坏,或者无法保证宽电压下的灯光亮度。

楼主:
谢谢!现在是ic坏了我想三级管8050的b极上串联一个开关和电阻,这个电阻值多大较合理?
我知道三级管是复合接法,就是没理解8050是怎么工作的,没事再找资料吧!

网友A:
这个基极电阻,流过的电流,就是Ib了,电压是VCC-1.4v左右,电流在0.5mA已经足够了,取5.1-10k左右是可以的。

网友A:
你说IC坏了,就很奇怪了,应该是电源回路的稳压二极管有问题把,只要电源不高,不太会坏的。

楼主:
是的一开始是电源的二极管和稳压管烧了,换了好的也不能控制 了,就是电源电路坏导致ic坏的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