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rog3

楼主(2015-07-01):
我们有一个 cypress miniprog3 放在治具里 给电路板做在线烧录用的, 发现checksum 值读出来不稳定, 有时候会有两个值, 求助各位大侠, 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截个图看看呢

网友B:
你的程序有没有写flash的操作?虽然可能不是必定会写。你的工程是bootloader+bootloadable类型的程序?

网友C:
的你I2C上是不是其他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的你I2C上是不是其他设备

你又不是专业做的

网友E:
这种情况比较少吧,详细说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比较少吧,详细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