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单片机能不能在程序中去修改选项字呢?

楼主(2015-07-01):
个人认为中颖单片机不好的地方就是外部时钟丢失后它会自动选择内存最低速的RC,这样如果程序要高速才能运行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我想在时钟中断服务函数中去修改选项字 这样估计可以却换到内部高速的RC
可是说明书上没有说到选项字的地址。
不知道哪位知道这个就给个参考吧。感谢了

网友A:
不懂你的意思 切换时钟是可以的

网友B:
既然你外部时钟都会丢失,难道就不允许时钟丢失瞬间使用WDT时钟?
你可以马上开启内部RC的。

楼主:
选项字的地址我已经找到 是在EEPROM 2K字节之后。可是不能在内置的程序修改。
时钟是可以却换 可它只能却换到32K 这么低的频率 程序根本无**常运作。
外部时钟丢失 怎么才能却换到内部12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