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把STM32的JTAG口用作输入出问题了。

楼主(2015-07-01):
把PB3、PB4、PA15用作输入,单片机上电后读到的这三个口的电平信息总是000,只要他们三个中的任意一个点平跳变一下就能读取正常了。但是在调试模式下软复位就不会这样。

楼主:
先把它们配置为输出再配置为输入就好了。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提醒,我从来都是远离那个地方,我怕出问题,哪个JLINK用的,从来不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提醒,我从来都是远离那个地方,我怕出问题,哪个JLINK用的,从来不敢动 ...

版主老大我不是来提醒的,我是来求助的:'(

网友B:
最好不要用JTAG口做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用JTAG口做IO口

晓得了

网友C:
需要先禁用JTAG-DP模式后,在配置成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先禁用JTAG-DP模式后,在配置成GPIO

禁用了

网友D:
应该可以不用JTAG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