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一个关于SMA连接器和天线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5-07-01):
由于不是学通信的,对天线这块很不了解,最近做SIM900模块,想问一下,我购买天线连接器的时候,厂家说这个连接器的特征阻抗是50欧姆,买天线的时候,厂家也说这个天线的阻抗是50欧姆,那么问题来了,这个SIM900A要求天线的阻抗是50欧,先忽略PCB走线的阻抗,天线连接器和天线的特征阻抗都是50欧姆,是不是通过简单的叠加,这个特征阻抗是100欧姆呢?求大牛科普

网友A(2017-04-01):
不是的,两个都是50欧姆阻抗的线连接起来还是50欧姆特征阻抗,特征阻抗和电阻不是一个概念,不能简单的相加。

网友B:
不能简单相加,这不是电阻串联的概念。50欧姆是标准,前级电路的输出阻抗、传输线的特征阻抗、接插件的特征阻抗和天线阻抗都得是50欧姆,这样才能实现最大功率耦合。详细相关信息建议楼主去看看传输线理论。

网友C:
如果没有概念的话,可以这么理解,射频信号的通路就如同水管。如果两段水管的尺寸不一样会怎么样呢,就是漏水啦、
所以大家都默认定义射频线通路上的器件包括微带线等都需要50欧的输入和输出阻抗。

网友D:
SIM900A应用很广哟
其实就是阻抗匹配。让PCB厂家协助校准下阻抗就可以
天线领域还是有很大学问,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

网友E(2018-12-05):
一篇不错的好**,值得一看。www.china-guan.com/rf-connectors/sma-conne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