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电路 电阻发热(到烫手的地步)

楼主(2015-07-01):
电阻除R1不发热以外 其它的都有发热 R3 最为严重 手都放不去

网友A:
正常。
难道楼主不曾计算过各电阻功耗?这是初三物理课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难道楼主不曾计算过各电阻功耗?这是初三物理课内容。

除了加大电阻的功率 还有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呢? 这是初次造板子 用软件仿真通过就以为万事大吉了 只注重阻值没有注意功耗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加大电阻的功率 还有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呢? 这是初次造板子 用软件仿真通过就以为万事大吉了 只注重 ...

不修改设计,就没有办法。物理定律,经过千万次验证,不可能发生错误。

据我看,此电路就是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设计的。

网友B:
LZ说,除了R1不烫,其它电阻都烫手,打死我也不信。

网友B:
LZ可以修改电阻阻值,即达到功能要求,也满足功耗要求。
当然,最好是修改原理图,有些电阻要串联几个分担功耗。

是相当于换成大功率电阻的意思吗?为什么要通过串联电阻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修改设计,就没有办法。物理定律,经过千万次验证,不可能发生错误。

据我看,此电路就是个只知其一不 ...

这话好虐心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确实是酱紫的,这是我第一次做板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话好虐心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确实是酱紫的,这是我第一次做板子

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说忠告么?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除了R1不烫,其它电阻都烫手,打死我也不信。

:'(相对而言 我感觉它不发热 由于发热太严重 导通时间我都不敢太长 老师傅你是怎么肯定的呢 能分享下么?电阻全部用的是0.25W(1/4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以修改电阻阻值,即达到功能要求,也满足功耗要求。
当然,最好是修改原理图,有些电阻要串联几个分担 ...

恩 我记下了 回去试试看 我这个图纸中的问题都在什么地方 除没考虑功耗导致发热问题外 还有没有其它的缺陷呐!第一次尝试着做板子 昨天焊接上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问题 在做板子前用仿真软件仿真后才做的

网友B:
你的输出还接啥负载?电流多少?
NPN三极管换成贝塔值高的。
R2改为10K-20K左右,不会发烫的。
R3是20K,也不会发烫的。
R4电压才0.7V,也不会发烫的,不过电阻也要加大一些。
R5会发烫,功耗太大接近0.5W了,选高亮度的LED,R5加大到10K,也就不会发烫的。
你所谓的发烫,也许是周围器件发热的热传导,并非这个器件直接发烫。

网友B:
热设计,器件的安全范围使用设计,是最基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我记下了 回去试试看 我这个图纸中的问题都在什么地方 除没考虑功耗导致发热问题外 还有没有其它的缺 ...

“回去试试看”
我的意见:这种“试试看”是非常糟糕的习惯,简直就是盲目地碰运气。

原图R3和R4是不会发烫的。稍微估算即可知。

修改设计,先要弄清楚Output端需要输出什么信号供给下一级,下一级输入电阻是多少,或者下一级是个什么负载。然后需要弄清楚D0这支LED需要多大电流来使其发光。如果仅是指示用,那就没有必要通过20mA这么大的电流。当LED不需要这么大电流时,Q1就是多余的。

网友C:
别是阻值看错了吧?24V20K能烫手?

看了这么多评论终于有个带脑子的!!!楼上一群**!!!不先算一下功耗,瞎比比!

网友D:
R1 R2应该比R3烫手

网友E:
加大R2试试。可能基极电流过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是阻值看错了吧?24V20K能烫手?

恩 这个不发热,R5发热巨严重 他附加的元件被传导了 所有感觉都在发热额 感谢大虾们的热情回复 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 R2应该比R3烫手

是R5发热  因为板子上都是在一起(靠得比较近) 传导了  就感觉都在发热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去试试看”
我的意见:这种“试试看”是非常糟糕的习惯,简直就是盲目地碰运气。

说得在理  支持 O(∩_∩)O~  输出接继电器的 或者作为一个信号点输出给变频器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大R2试试。可能基极电流过大造成的。

恩 O(∩_∩)O~  回去再把所有的全部计算下  头疼呐 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R5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得在理  支持 O(∩_∩)O~  输出接继电器的 或者作为一个信号点输出给变频器类的  ...

“输出接继电器的”
继电器接到哪里?不会继电器一端接地吧?
如果输出端接继电器,你的电路还必须加上续流保护措施,否则三极管是非常容易烧毁的。
看来,LED就是起指示作用,指示继电器状态。那为何要20mA那么大电流呢?
继电器工作电流多大?若是不大,有可能省掉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出还接啥负载?电流多少?
NPN三极管换成贝塔值高的。
R2改为10K-20K左右,不会发烫的。

1.负载是接继电器的 或者作为一个信号点 给变频器或PLC等其它设备使用(只是这么想 现在做起来连基本的都搞不定)
我会认真思考你分析的思路的和解决方法的  真的特别感谢你 回复最多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接继电器的”
继电器接到哪里?不会继电器一端接地吧?
如果输出端接继电器,你的电路还必须加上续 ...

恩 继电器线圈一端接电源24V也就是正极 线圈的另外一端才接这个图上面的输出端 LED确实是起一个指示的作用,之前计算是按照20ma 现在限制在10ma了 继电器驱动的电流小于50ma(实测在40ma左右) 三极管型号是BD135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R5发热  因为板子上都是在一起(靠得比较近) 传导了  就感觉都在发热的样子   ...

我想说的就是R5,串联发光二极管那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 O(∩_∩)O~  回去再把所有的全部计算下  头疼呐 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R5发热   ...

你输出接的什么,你算下电流,计算下功率。1/4W肯定不行的。至少要1.5的W数。R5的功率,还有R2的功率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说的就是R5,串联发光二极管那个

恩 算了下在上面的电功率 0.44W 远远超出了我使用电阻的功率 0.25W 的 大侠有好的建议么? 我来就是取经的:lol 或者忠告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输出接的什么,你算下电流,计算下功率。1/4W肯定不行的。至少要1.5的W数。R5的功率,还有R2的功率比较 ...

输出接继电器或者给PLC 变频器信号的 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在35ma到40ma这段区间(实测得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出接继电器或者给PLC 变频器信号的 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在35ma到40ma这段区间(实测得到的)  ...

这个要看你选的发光二极管需要多大电流,调下电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继电器线圈一端接电源24V也就是正极 线圈的另外一端才接这个图上面的输出端 LED确实是起一个指示的作 ...

作为指示,5mA电流已经足够又足够。那么应该加大R5。加到多大,自己根据欧姆定律计算。R3无必要,应该去掉。
既然继电器电流40mA,那么三极管基极电流应该使三极管集电极电流40mA时已经进入较深饱和。基极电流需要多大,根据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自己计算,由此计算得到R2数值(估计至少十倍于现值)。
最后再提醒你一次:负载为继电器,必须有续流保护电路,否则三极管极容易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指示,5mA电流已经足够又足够。那么应该加大R5。加到多大,自己根据欧姆定律计算。R3无必要,应该去 ...

嗯  我晚上回去全部重新计算 加续流保护电路是如图的这种么?  我这个要是加的话是不是直接将续流二极管 与三极管集电极和电源正极(24V)反接呢

楼主:
:D既然来了 可以发表下你的看法呢 多多赐教

网友F:
赐教不敢…慢慢地“积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赐教不敢…慢慢地“积累”吧…

恩  晚上回去再弄 大神能给一点建议么? 感觉我有点闭门造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我晚上回去全部重新计算 加续流保护电路是如图的这种么?  我这个要是加的话是不是直接将续流二极管  ...

是这样的。

网友G:
楼主经过此遭,应该明白基础理论知识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H:
初学画图,过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经过此遭,应该明白基础理论知识是多么的重要!

是的,万丈高楼平地起  我地基的问题大大的有啊  ”超级版主“有没有好的书推荐推荐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初学画图,过来学习下。

:)我也是的额 有没有什么好的提议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万丈高楼平地起  我地基的问题大大的有啊  ”超级版主“有没有好的书推荐推荐     ...

教科书就是最好的书,电子技术基础,包括模拟和数字部分,国外叫电子学,有名校的中文版教材。

网友I:
得用 1206封装的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出还接啥负载?电流多少?
NPN三极管换成贝塔值高的。
R2改为10K-20K左右,不会发烫的。

此楼正解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相对而言 我感觉它不发热 由于发热太严重 导通时间我都不敢太长 老师傅你是怎么肯定的呢 能分享下么? ...

电阻的额定功率太小了,你可以选用大功率的,我这边又一款加大功率圆柱型无引脚晶圆电阻,

加大功率型无引线圆柱型晶圆电阻器
这种电阻也叫晶圆电阻,无引线加大功率型电阻,散热性好,体积小是这种电阻的最大优点,可以替代传统的插件电阻,在工作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使用这种电阻,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

各种规格加大功率型晶圆电阻大量供应:
电阻阻值:0Ω~10MΩ;
封装型号: EFP204,EFP101,EFP201,EFP301,EFP401,EFP501;
电阻精度:±0.5%,±1%,±2%,±5%;
电阻功率:EFP204(1/2W),EFP101(1W),EFP201(2W),EFP301(3W),EFP401(4W),EFP501(5W);
温度范围:-55~+155℃;
加大功率型柱状/晶圆电阻(EFP系列):加大功率型晶圆电阻,(MELF,Resistor,)又可称为加大功率型柱状电阻、加大功率型无脚电阻、加大功率型圆柱型电阻、或加大功率型无引线电阻,主要用于表面贴装加工过程。加大功率型晶圆无脚电阻与晶片(贴片)电阻,同样为表面贴装元件,晶圆电阻在功能上,机械结构上,电气特性上,安全性上,明显优于贴片(晶片)电阻,且噪声比厚膜晶片电阻器更低。传统电阻采用螺旋微调电阻值,易产生寄生电感,这于高频或脉冲应用时是不能接受的,晶圆电阻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高频电路设计时,解决寄生电感问题,加大功率型晶圆无感电阻是最佳选择。另外晶圆电阻的体积非常接近于贴片电阻,并保持其精确性和提供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宽广的温度范围。主要应用于医疗仪器,仪器量测设备,汽车相关控制板,计算机周边控制板,电源转换器,有线及无线通讯网路设备,LCD 控制板,手机,手提电脑,主机板,屏幕,玩具充电控制板,各类充电器控制板,电源供应器,各类控制板,各类电子产品,小型化及网络排阻可大幅减少电路板面积,电子电力设备,UPS,电子负载,高频放大器,医疗电源,电子减速系统,电动车燃料电池等等。
你看看,有需求样品什么的就跟我讲,QQ1252130078王生,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B:
LZ说,除了R1不烫,其它电阻都烫手,打死我也不信。

我也不信

网友K:
引用 楼主:
恩 算了下在上面的电功率 0.44W 远远超出了我使用电阻的功率 0.25W 的 大侠有好的建议么? 我来就是取经 ...

你可以采用一下1206 1/2W功率的,有需求样品什么的再跟我讲QQ1252130078王先生

网友M:
R2、R3功率接近额定,R5的功率有0.5W,肯定烫。重新调整一下参数。

网友N:
来看看,楼主你可以计算一下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N:
来看看,楼主你可以计算一下功率。。。。

恩 搞好后我会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