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开关电路基极电阻的选取

楼主(2015-07-01):
(无正文)

网友A:
做开关电路时,那个电阻主要是限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开关电路时,那个电阻主要是限流的作用

那取得时候取多大呢,这个值不会影响到三极管能不能工作在饱和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取得时候取多大呢,这个值不会影响到三极管能不能工作在饱和区吗?

会影响,根据你的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的基极电流计算电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影响,根据你的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的基极电流计算电阻就可以

是根据临界饱和算IC,然后再根据放大倍数算IB,最后最算这个电阻吗?

网友A:
看看这个资料,讲的比较清楚。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6jJcaki7pzT_a0u5Ax7
我记得电子电路课本上也有很详细的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资料,讲的比较清楚。http://wenku.baidu.com/link?url=1-hF6RC8l45a4J8_Lln8aY0iQ7KZ9xFNoSBTUlwA ...

thx...

网友B:
选取原则,输入高电平时让三极管饱和就够了。

如果输入信号频率较高,不宜过饱和,饱和过程、退饱和过程都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C:
记得以前我们用一个三极管做放大电路,那些电阻的参数都是自己算出来的,大概算出电阻值,然后调试电路的时候用选择相对阻值的电位器再进一步确定满足条件的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