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输入电压,足够晶体管导通,为什么蜂鸣器不发声?请...

楼主(2015-07-01):
0.9输入电压,足够晶体管导通,为什么蜂鸣器不发声?请看贴图。

网友A:
正常时,0.9V是不可思议的

网友B:
你的图,连高级工程师都看不懂。
NPN基极电压不会这么高,蜂鸣器的电源接到多少?都看不懂这些符号是啥意思的。

网友C:
导通是导通了  也得看蜂鸣器的电压和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