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开源一个USB接口的VGA采集卡的原理图

楼主(2015-07-01):
这个采集卡可以算得上是成本最低的VGA采集卡了,和saleae的逻辑分析仪有异曲同工之妙,硬件极其简洁,核心功能都在CY7C68013A上和驱动中完成.软件及相关信息可以自己搜索一下VGA2USB.

1024*768 静态图片的采集效果如下图

网友A:
前在市场上的众多VGA采集解决方案之中,低端视频转换器属于较便宜的一类。VGA转换器是将VGA输出连接到您的电视机上的视频输入源的外部解决方案。SVIDEO的VGA2Video允许用户在电视和VGA显示器上同时观看视频计算机上的视频。这个装置是通过计算机的USB插口连接的。Sewell的 PC-TV转换器也提供类似的功能。如果您正在寻找用于捕获视频信号的低成本解决方案,你可以选择支持任何图形板与视频拍摄的-视频捕捉卡。这些内部解决方案主要制造商(NVIDIA,ATI,MATROX,华硕等)所提供的。例如,ATI的Radeon VIVO卡拥有64 MB的视频内存和3D分辨率(32位色),并且拥有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外部转换装置使用户可以将模拟视频设备连接到电脑进行视频编辑。ADVC110通过Grass Valley连接到所有的模拟和数码相机。它没有安装驱动程序,也不需要电源。

楼主(2015-08-25):
有少量VGA2USB PCB剩余,免费赠送

网友B(2016-04-19):
引用 楼主:
有少量VGA2USB PCB剩余,免费赠送

有资料给以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C(2017-03-01):
您好,可以让我学习学习电路原理图吗,谢谢。R G B A通道不加串阻可以吗?

网友D(2017-08-30):
引用 楼主:
有少量VGA2USB PCB剩余,免费赠送

学生想学习一下,有资料可以给我发一份吗,谢谢,邮箱1304963427@qq.com

网友E(2017-11-24):
有资料可以给我发一份么?邮箱liuminhuiy@163.com  万分感谢

网友F(2018-04-12):
你好,咱这有模拟视频信号输入USB输出的方案吗,要求可以输出720p的高清信号,非常感谢

网友G(2018-08-28):
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