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数据采集

楼主(2015-07-01):
我想采集压力信号,输出电压0-5v,然后将采集到的信号进行fft变换,进行实时显示,请问该如何处理。。。因为DSP28335的AD口是只能0-3v,还是用外部AD采样芯片,谢谢了

网友A:
你分一下压不就完事了。输出5V,你不会都拿过来作采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分一下压不就完事了。输出5V,你不会都拿过来作采样吧!

二楼说得对,弄个分压电路,DSP中修改下比例参数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得对,弄个分压电路,DSP中修改下比例参数就行了。

:)

网友C:
你用精密电阻分压或者用运放处理一下吧

网友:
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分压电路,以前做过转速传感器的电信号输出,也是做了分压后下调成4V(最高值)左右,就是有点不稳定,具体原因一直没找到,祝你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分一下压不就完事了。输出5V,你不会都拿过来作采样吧!

嗯,谢谢。。感觉应该可以。。。。实时数据采集然后数据处理最后显示,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用DMA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感觉应该可以。。。。实时数据采集然后数据处理最后显示,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用DMA模式吗 ...

可以用DMA,也可以直接操作缓存。像我如果操作可能用DMA的会比较多,没有为什么就是喜欢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DMA,也可以直接操作缓存。像我如果操作可能用DMA的会比较多,没有为什么就是喜欢用而已。 ...

网友A:
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沟通我们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沟通我们共同学习。

我想用10k的采样频率进行级联顺序高速采样,用什么触发ad转化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用10k的采样频率进行级联顺序高速采样,用什么触发ad转化呢

用定时器  或者直接用软件使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10k的采样频率进行级联顺序高速采样,用什么触发ad转化呢

如果要实现准确的10K的采样频率,恐怕只有进行定时器了。直接用软件实现固定频率的采样有一定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实现准确的10K的采样频率,恐怕只有进行定时器了。直接用软件实现固定频率的采样有一定困难。 ...

有参考程序吗,网上资料不太多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参考程序吗,网上资料不太多诶

这个我都是在工程中有部分应用的。